Kbar抽风原因

楼主(2020-04-20):
昨天出去飞第一个起落,刚起飞几秒正在慢速自旋,飞机突然自己负螺距拍地上,损失脚架、侧板、大桨、主轴、尾轴、拉杆、舵机座。
准备几个小时出去,几秒炸鸡,那个心塞…
配置:Kbar、R7008SB、好盈120A V4、SBUS1接线、Futaba16SZ。
上次暴力飞都好好的,这次飞就换了个好盈电调(没装那个包装附带的外挂电容)。
上边有日志,请各位模友们发表一下见解,可能是什么原因引起的。

网友A:
k8是拼人品的陀螺,我以前用过两个,其中一个有时莫名其妙侧翻

网友:
三无产品,不好说,都是小作坊仿制的硬件

楼主:
这个失控很迷,场地还是以前的,SBUS线也都好好的

网友B:
慰问慰问!!!!!
还找不出原因吗???不是说好了静电吗?

网友:
看日志 是信号输入有问题

网友:
同情一下楼主 这种情况真是非常扫兴

网友:
因为手法炸鸡都能想得通,因为设备问题炸鸡心理真是不爽,慰问!

网友C:
如果刚好换了电调就炸鸡,电调嫌疑最大,会不会bec电压输出不够

网友:
丢失接收机信号

网友:
引用 网友A:
k8是拼人品的陀螺,我以前用过两个,其中一个有时莫名其妙侧翻

我和你一样 遇到了2次 莫名其妙的左翻炸 群里问了一大圈了 说法不一

网友D:
请教一下楼主怎么看日志?我不会。

楼主:
感谢各位模友,我正在逐步排查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慰问慰问!!!!!
还找不出原因吗???不是说好了静电吗?

静电释放线路是完好的,我在排查螺丝胶引起断路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刚好换了电调就炸鸡,电调嫌疑最大,会不会bec电压输出不够

是的,这个也在考虑范围,下次一定不带桨高震测试,看看是否还有失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刚好换了电调就炸鸡,电调嫌疑最大,会不会bec电压输出不够

会再加上电容测试,各位的建议我都测试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请教一下楼主怎么看日志?我不会。

左上角三个选项里边,EVENT Log

网友E:
本地高人说:周围有强干扰,是不是扰民了,被条子用无线电干扰下来了!

网友:
有副翼的路过一下

网友:
我的妙调试的时候也试过负螺距拍下来,大概30公分高,就损失了脚架。后来我换了个E8V2……

网友F:
慰问慰问

网友G:
我不知道这次损失有多少?假设用Vbar会不会避免这次炸机?继续用Kbar下次会不会再炸机?这都是未知数。建议用Vbar。Kbar还是拼运气的产品。遇到这种情况,的确很扫兴。祝楼主爽飞!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不知道这次损失有多少?假设用Vbar会不会避免这次炸机?继续用Kbar下次会不会再炸机?这都是未知数。建议 ...

谢谢前辈,要换Vbar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不知道这次损失有多少?假设用Vbar会不会避免这次炸机?继续用Kbar下次会不会再炸机?这都是未知数。建议 ...

这次炸鸡要是Kbar自身引起的,损失差不多可以收个Vbar

楼主:
原声炸鸡#3d航模直升机 #极限运动

楼主:
上边链接是炸鸡视频

楼主:
引用 网友F:
慰问慰问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本地高人说:周围有强干扰,是不是扰民了,被条子用无线电干扰下来了!

这个场地周围都是田地,没人在附近住,上周还在这飞,都好好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左上角三个选项里边,EVENT Log

这写的就是英文吗?机翻会靠谱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