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4翼展手抛机改猎鹰

楼主(2020-04-20):
84翼展手抛机改猎鹰,完美首飞,外观好看

网友:
电池怎么放的?平尾舵机呢?请发几个详细图学习下!

网友A:
我也改了一架,可惜这是遗照首飞就炸了

网友:
我除了给你喊666,还想看看细节图......

网友:
外观不错,不知飞行性能如何?

网友:
很厉害的样子!也行看细节!!

楼主:
配置,2204电机,6寸浆,30A电调 ,3个金属舵机,80CM翼展手抛机,1500毫安电池,半油即可爽飞,速度不算快,滑翔性能超强,一个电池可以飞13分钟左右

网友:
起飞重量多少?我的1806 配6040,750毫安电池,15A电调,两颗9g舵机,起飞300多克了,不暴力能飞15分钟,BB设3.5,下来回到3.7几

楼主:
起飞重量450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也改了一架,可惜这是遗照首飞就炸了

你这出现尾旋啦吧?

网友(2020-09-23):
两根杆子就热熔胶固定的?

网友:
看起来平尾的舵机在主翼上,能不能说下舵机跟平尾是怎么连接的?

网友:
改的漂亮,干净利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