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4飞控如何输出Mavlink数据?连地面站?

楼主(2020-04-20):
串口这边可以设置为Mavlink输出,但是设置之后,并没有心跳包输出,而且也连不上Mavlink的OSD,也连不上地面站,
这个Mavlink怎样才能输出呢?

网友A:
以前pix 或者apm是先要给飞控发送一条 命令 飞控才会一直输出数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以前pix 或者apm是先要给飞控发送一条 命令 飞控才会一直输出数据的

我试了下面这种请求包,给PIX发请求包会有数据传出来,但是发给F4飞控没用,而且连心跳包都没有,整个串口静悄悄的
FE 06 78 FF BE 42 02 00 01 01 02 01 82 7D
FE 06 79 FF BE 42 02 00 01 01 02 01 1328
FE 06 7A FF BE 42 03 00 01 01 06 01 142A
FE 06 7B FF BE 42 03 00 01 01 06 01 857F
FE 06 7C FF BE 42 0A 00 01 01 0A 01 F93B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试了下面这种请求包,给PIX发请求包会有数据传出来,但是发给F4飞控没用,而且连心跳包都没有,整个串 ...

那可能是就不支持mavlink吧..

网友:
应该支持的,我是1口接数传,然后给u360gts的云台,直接就是mavlink协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