伟力k130舵机

楼主(2020-04-20):
蓝箭舵机黑、红、黄三线如何改红、黑、黄线

网友A:
蓝箭会自带转接头,如果没有,自己切断对应颜色线接上就是

楼主:
引用 网友A:
蓝箭会自带转接头,如果没有,自己切断对应颜色线接上就是

只要改插头线的排列顺序就可以吗?不需要改舵机电机和控制器的线咯

楼主:
引用 网友A:
蓝箭会自带转接头,如果没有,自己切断对应颜色线接上就是

也就是跟主板供电方式改插口就可以了,对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蓝箭会自带转接头,如果没有,自己切断对应颜色线接上就是

就是这款舵机

网友:
我看图片已经1.25头,线序不对的话对调一下两边线就可以

网友A:
用针头压住金属的地方后线往外拔就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针头压住金属的地方后线往外拔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