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拓470 改造

楼主(2020-04-20):
亚拓470的对转齿和450飞机28T的通用,不过我的和别人换的轴传,结果暴力飞行几次就扫齿,所以不建议玩470的同学换轴传。我另一架塑胶版的自己改了个压带轮,以前450剩下的冰人的压带轮,效果看着不错,抽空试飞一下。亚拓的伞齿做工精度太差了!轴传都要很大力气才压下去,换齿轮还拿不下来,那个尾管里长的伞齿啊。

网友A:
皮传还是推荐用冰人的尾波箱 尾轴的安装精度很不错 确保震动小 而且结构强度大 耐砸
亚拓470轴传的前伞太容易坏 浪总新买的470就是快推油门就把前伞齿给蹦了 换了俩回就怒出掉了

网友B:
470沿用以前450的傘齒當然不夠勇,以前設計給325mm/62mm的槳用的,現在380mm/74mm結構沒什麼改變負載變大常掃齒也是理所當然,470適合給優雅飛行的人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B:
470沿用以前450的傘齒當然不夠勇,以前設計給325mm/62mm的槳用的,現在380mm/74mm結構沒什麼改變負載變大常 ...

我说的是因为它原装的伞齿扫齿,所以换了飞越450的,就好了,你听明白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皮传还是推荐用冰人的尾波箱 尾轴的安装精度很不错 确保震动小 而且结构强度大 耐砸
亚拓470轴传的前伞太 ...

所以我改造了一下,要不然飞几个起落就听见异响,一看就保准是齿轮变形了,我改造后就没事了。就是尾波箱制作缺陷,导致吃了结合不严,亚拓根本没人改进。只能自己动手了!

网友C:
这个塑料尾波箱真心丑出天际
亚拓很奇怪,死活不做尾波箱的压带轮,包括500X的尾波也是,做个压带轮能死么

机子尺寸从450增大到470,桨从 325 拉到了380,尾轴还是3mm,加大1mm能废你多少铁

网友:
当然,亚拓金属件确实好,漂亮,精度高。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塑料尾波箱真心丑出天际
亚拓很奇怪,死活不做尾波箱的压带轮,包括500X的尾波也是,做个压带轮能死么 ...

没啥市场,也就凑合活吧,不思进取

网友:
450PRO轴距是450mm,450L轴距是480mm,那470L呢,是不是因为电机是470MX,所以叫470?

网友:
皮带传动得把尾管和带轮尺寸做大些,不然传动阻力太大,而且容易跳齿

网友:
一直未玩过轴传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