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ang_FPV】【教程&评测】化骨龙超值三寸套机-颜值与体验兼具,暴力与安全共存

楼主(2020-04-20):
这也许是我目前见过最好看的三寸机了,心动不如行动,跟着大家一起入手了这款化骨龙鹦鹉132小牙签机。
下面就把最详细的到手设置教程和测试视频分享给大家吧!

本文分为三部分:
一.  开箱及简介
二.  到手设置教程及视频(接收机,PID, 图传详细设置)
三.  极速/续航/拉距/抗干扰/抗风/硬核挂狗测试及视频

第一部分:开箱及简介
这个3寸小套机非常省时省力,省去了繁琐的组装焊接,对组装不懂的小白或是没有时间的上班族来说,是极为友好的。先来看下开箱都有什么吧!
精致高大上的炫光logo包装盒

我选择的4S的版本,对于新人或者普通玩家,4S足够了,大家可以看后面的暴力极速视频,当然如果你不满足,6S版本等你选。

打开包装,飞机主体

4S版本1106的3800KV的电机

FD411飞控/13A四合一电调+XT30电源插头/35v220微法滤波电容/25-400mw功率可调图传/蜗牛Turbo EOS2摄像头

送两包3025双叶桨,也可以自配2.5寸或3寸三叶桨

螺丝一包,有安装保护圈用的长螺丝,也有不装保护圈的短螺丝

说明书一张,换配件的话可以参考说明书接线图

12厘米和15厘米扎带各一根,12厘米扎带可绑450mah4s电池,15厘米扎带可绑650mah4s电池,当然图里的电池是需要另外单买的。

最后,如果新人不放心,你还可以另外选购2.5寸保护圈装上去,再装上2.5寸桨叶,让你的飞行更加安全!

这里千万要注意,任何时候拆卸电机都要注意固定电机的螺丝长度,千万别顶到电机的里面线丝,顶到就废了。

第二部分:到手设置教程及视频(接收机,PID,图传详细设置)
因为我用的黑羊,所以我买的是鹦鹉PNP不带接收器版本,到手我只需把接收器焊接上去就可以飞了,简直太节省时间了,以前喜欢自组,自组的机子多了也就那么回事儿了,这次买了套机便喜欢上了套机这种省时省力的体验。

如果你是黑羊接收器的话,需要把黄色信号线从sbus焊点改焊到RX2焊点去然后焊到接收器CH1焊点,还要另加一根白色线把黑羊接收器的CH2焊到飞控TX2上去(这根白线可有可无),然后把接收器塞到壳子里面

进入BF我们可以看到有两组串口,接收器是UART2,出厂已经打开了“串行数字接收机”

协议选择CRSF

当然如果你用的福斯,XM+等接收机,就不需要改线了,具体要看你使用的是什么接收机。连接好接收机后,遥控和接收机对频并在BF里选择对应协议后就可以看到摇杆通道会随你遥控变动而变动了。

PID大家可以根据自己喜好进行调节,新人建议直接使用化骨龙出厂的设置,个人感觉还是很好飞的。

然后进行模式设置,设置自己习惯的解锁开关,BB响开关等,这里要注意的是,小鹦鹉没装BB响,但是开启BB响后,电机是会发出BB声音的,只是声音小一点儿。

接下来设置OSD信息,根据自己需要把想要的参数拖到自己想要展示的地方。

最后就是新人遇到最多的问题了,图传怎么调?
1.    UART1最后面选择IRC Tramp协议,保存并重启:

2.    进入图传VTX表,把频率功率改成你想要的,比如我,改为A-6也就是5765频率,功率我改为400mw,然后点保存:

3.    眼镜接收同样设置为5765频率,然后飞机和眼镜都通电,这样眼镜就可以接收到飞机的视频信号了,这样以后大家就可以通过以下方法用遥控调节图传功率和频率了,非常方便。

最后大家也可以看视频,怎么装黑羊接收机,怎么调图传功率频率,怎么装桨叶,还请大家移步B站:

第三部分:极速/续航/拉距/抗干扰/抗风/硬核挂狗测试及视频
经过超简单的设置就可以去爽飞啦,首先是暴力的极速测试,看看4S到底有多暴力吧,因为公众号不支持B站,还请大家移步B站

经过多次测试,用650mah4s格式tattu电池.
1.续航在5-8分钟

2.图传拉距430米见轻微雪花(场地因素影响会有不同)

3.五级风会漂移但无抖动
4.硬核挂gopro5s可30多油门起飞

最全面评测视频:

鹦鹉132的所有介绍和评测就到这里,心动的朋友也可以试试这个全能的小飞机啦!

欢迎加入QQ群一起学习爽飞364555465

楼主:
欢迎加入QQ群一起学习爽飞364555465

网友:
第一层楼稳坐

网友A:
引用 楼主:
欢迎加入QQ群一起学习爽飞364555465

我在群里,这个是带圈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在群里,这个是带圈的?

可以单独购买加上去的

网友B:
我有6s的,超暴力,新一代扰民神器,可就是飞数图之前卖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有6s的,超暴力,新一代扰民神器,可就是飞数图之前卖掉了

哈哈,真暴力

网友:
和兔机3寸机比起来怎么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