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功率MOS模块的PWM控制该怎么搞?

楼主(2020-04-20):
在某宝买了下面这个模块。用舵机测试仪或遥控器通道都没办法控制输出的电压。请问有人用过这个模块吗?

PWM 模块

PWM 模块

网友A:
这玩意,你要搜电子开关,不能直接驱动的,需要单片机,stc15f104e

网友:
这根本就不是一个模块,直接就是分压电阻接栅极的。都玩到PWM了起码要有一个示波器来调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玩意,你要搜电子开关,不能直接驱动的,需要单片机,stc15f104e

谢谢你的回覆。我还以为能直接接遥控器…

网友B:
接收机的pwm不是0-100%,接收机是10-20%占空比

网友C:
理论上舵机测试仪多少会有点输出的,你共地线了没有?
用个Arduino nano把把信号转化一下应该可以用。话说你是要准备用在哪,想做一个便宜的有刷电调?

网友:
引用 网友B:
接收机的pwm不是0-100%,接收机是10-20%占空比

是50%到90%

楼主:
引用 网友B:
接收机的pwm不是0-100%,接收机是10-20%占空比

请问哪里有文档说明这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C:
理论上舵机测试仪多少会有点输出的,你共地线了没有?
用个Arduino nano把把信号转化一下应该可以用。话说 ...

呵呵,这个模块是之前买一些材料时顺便买的。最近刚好想要用来驱动有刷电机,所以想用这个试试。 我接线的时候有共地线了。 但是输出接报警器测不到电压,用电表检测好象却有电压。感觉有点奇怪。

楼主:
请问哪里有文档说明这一点?

网友:
引用 楼主:
呵呵,这个模块是之前买一些材料时顺便买的。最近刚好想要用来驱动有刷电机,所以想用这个试试。 我接线 ...

舵机测试仪是50hz,频率太低了,所以万用表一闪一闪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请问哪里有文档说明这一点?

电调的油门信号默认是1100us到1940us,周期是2ms,然后遥控器一般是1000us到1800us是不是50%到90%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调的油门信号默认是1100us到1940us,周期是2ms,然后遥控器一般是1000us到1800us是不是50%到90%

请问这样不应该是10%到94%吗?

网友D:
引用 楼主:
请问这样不应该是10%到94%吗?

那0us到1000us只占10%?,整个周期是2000us,50%占空比就是高电平1000us低电平1000us你咋算的?

网友:
接收机输出信号是20ms周期,1.5ms为基准,+-0.5ms为幅度

楼主:
引用 网友D:
那0us到1000us只占10%?,整个周期是2000us,50%占空比就是高电平1000us低电平1000us你咋算的?

原来如此,学习了。谢谢!

网友(2021-11-29):
这款直接用舵机测试仪可以调速,我以前发过贴,问能不能双向。
好象就一块多钱。我已经测试成功了,直接把接收机的PWM信号接过来就能调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