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总是脱桨怎么办?谢谢

楼主(2020-04-21):
郎宇2212 kv2450配的6*4马刀桨,有字的一面朝向机身。可是油门稍微大一点就脱桨了,求助该怎么解决啊?这个电机没有配子弹头。是我装错了还是怎么了?谢谢

网友A:
你防松螺母拧一半在那做啥的

网友B:
有字面朝外,通常桨座都会比桨根那圈还要宽,前段还有压片,保证最大的摩擦压力。你的肯定是桨先产生差速了再把螺母全转松了。

网友C:
这要看转动的时候反作用力是让螺丝拧紧还是拧松.
桨有正桨反桨,换另一个方向的桨,让电机反转,试试螺丝是否会越来越紧.

网友:
有专用的后推桨,跟前拉桨反过来的

网友D:
大力出奇迹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防松螺母拧一半在那做啥的

我只用手拧的,哈哈,还以为只用手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字面朝外,通常桨座都会比桨根那圈还要宽,前段还有压片,保证最大的摩擦压力。你的肯定是桨先产生差速了 ...

好的,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要看转动的时候反作用力是让螺丝拧紧还是拧松.
桨有正桨反桨,换另一个方向的桨,让电机反转,试试螺丝是否 ...

好的,谢谢啦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大力出奇迹

嗯,用个扳手

网友E:
桨的里面垫个厚点垫,是不是桨和电机之间有缝隙,我冲浪者就是这样装的

网友F:
话说螺母要用扳手上紧,你上一半怎能不射桨。

楼主:
引用 网友F:
话说螺母要用扳手上紧,你上一半怎能不射桨。

好的,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E:
桨的里面垫个厚点垫,是不是桨和电机之间有缝隙,我冲浪者就是这样装的

垫片弄错位置了

网友:
终极解决办法是上反螺纹的桨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