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0还是80涵道

楼主(2020-04-21):
准备买一架阿凡提,FMS 70mm涵道或者飞翼80mm涵道。
现在手头上的3架螺旋桨机,T28 1.1米,FMS 莫尔1.5米,塞斯纳1.2米,起飞降落都很平稳,蓝箭马林64mm涵道,起飞降落也平稳,航线绕的也还可以。
准备进阶,想直接买80阿凡提,但是怕水平不够,最主要担心降落。我现在降64mm马林,第四边放襟翼,慢慢的到第五边收油,然后飘降的时候,补点油,防止失速。
70mm阿凡提,飞机小了点。
比较犹豫,想一次到位,但又比较担心。是脚踏实地的一步步进还是冒险上80,各位模友帮我看看。

网友:
上就是了,大的更稳

网友:
玩航模,不存在一步到位

网友:
1步到位直接80,比小机子稳定很多好飞,少走弯路

网友A:
阿凡提这个机型比较好飞,如果是在FMS 70mm涵道或者飞翼80mm涵道之间选择的话,建议上飞翼80涵道。飞翼的材质和做工比FMS好太多,按楼主描述的飞行水平,完全可以驾驭80涵道阿凡提。但是70涵道和80涵道用的电池是不通用的,70使用6S 3300电池,80涵道建议使用6S 4200-5200毫安电池。

网友:
上80,80的像真度比70高,特别是起落架等细节。80的电池和550级直机通用,所以电池这块你就省了不少钱。

网友B:
上天翼80吧,机型比例比FMS的70好,别以为80就难飞,这台80阿凡提,可快可慢,顺提一句,大逆风降落别习惯开襟翼,更难降落,更容易失速。

网友:
场地能飞涵道的话,越大越稳,80飞翼。

楼主:
引用 网友A:
阿凡提这个机型比较好飞,如果是在FMS 70mm涵道或者飞翼80mm涵道之间选择的话,建议上飞翼80涵道。飞翼的材 ...

谢谢回复,说的有道理,我还是买80涵道。FMS 70涵道,尺寸小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上天翼80吧,机型比例比FMS的70好,别以为80就难飞,这台80阿凡提,可快可慢,顺提一句,大逆风降落别习惯 ...

谢谢回复。之前T28逆风降落,风有点大,开了襟翼,好不容易才降落。后来才知道,大的逆风就不要开襟翼了,逆风已经起到减速效果,并且空速大,不容易失速。
多谢提醒。
顺便问下,如果是测风降落呢,要开襟翼吗?测风降落老是降不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回复。之前T28逆风降落,风有点大,开了襟翼,好不容易才降落。后来才知道,大的逆风就不要开襟翼了 ...

总之原则就是风大降落不开襟翼,开了油门也要相对加大,侧风稳住副翼和方向就可以了。

网友:
80的涵道声音好听,有技术就上大的。

网友:
飞完80你会想90的。

网友C:
如果64飞的扎实,直接上90

网友:
80感到飞的稳,声音也没那么难听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64飞的扎实,直接上90

前辈,我看了你很多帖子,写的真心不错,对于我们刚入门的新手,有很大的帮助。
90涵道不敢上,还是先飞80。等80飞熟练了,再看看90的。
正好再问下,T28全油滑跑起飞,飞机马上左转弯。
我是慢慢的推油,推到一半的时候,一下子推到全油,于是飞机左转弯,打方向也无法纠正。
怎么推油,才能不跑偏。
我不是铺装路面,是大草坪。草坪表面还不是很平整。

网友:
可以去看看飞翼的80L39,不错的飞机

网友:
引用 楼主:
前辈,我看了你很多帖子,写的真心不错,对于我们刚入门的新手,有很大的帮助。
90涵道不敢上,还是先飞8 ...

反扭,像真机的桨都大,反扭明显,给油要线性给,起飞阶段不要猛给油,用匀速推倒顶,前半段是确保跑直,后半段是拿到起飞速度,一气呵成。

网友:
借贵宝地提问各位大佬,本人12年开始玩,但是最近两年,由于兼职航拍就没怎么飞了~最近也是看好80阿凡提,请问我有一个水星74,能不能装上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前辈,我看了你很多帖子,写的真心不错,对于我们刚入门的新手,有很大的帮助。
90涵道不敢上,还是先飞8 ...

起飞的时候先推半油,调整机头对准跑道正前方之后再缓推到全油,感觉飞机快到起飞速度的时候就开始轻拉升降舵,飞机一旦离地,如果向左偏,就及时的向右打副翼,不要用方向舵调(容易扎头),不同飞机不同的性能,要多飞多领会要领,有风的天气最练技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