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D机/KT机] 固定翼吊机难,除去手法,来聊聊影响吊机的因素有哪些?

楼主(2020-04-21):
曾几何时,5mmKT click,校园操场,脱控扭力好几秒。非常容易吊机,打舵修正好像都在自稳模式里一样,很柔和。很跟手。
但事到如今,一架30E轻木,吊机困难,油门高了,直线爬升上天了,油门低了,这机头好似得了多动症,一个劲的倒头偏。打舵修正比较困难,修正不过来,很难找到合适的吊机油门位置。大家伙都来说说您的建议吧。可以挑以下某个方面来讲讲对吊机的影响因素。
1:飞机重心。
2:飞机拉力线。
2:动力搭配,电池,桨,推重比。
3:舵面角度设置。

网友:
一个劲的头偏,看看是不是垂尾不够大,或者是电机安装角问题。

网友:
模拟器里的大飞机也有好吊和不好吊的,CAP232就比EXTRA难。

网友:
个人认为在3D飞行练习中吊机是最基础的一个动作,也是一个比较简单好学的动作之一。楼主所罗列的应该是四条影响因素其实还有很多,只是通常在装机的时候一般不会为吊机而去特别的考虑调试飞机。现在的成品机厂家都给出了为之配套的设备、安装位等等,按照厂家的指导安装基本没什么需要特别调整的,至于说吊机不稳,其实就是缺乏练习。

网友:
这4条都影响吊机。并且按程度排序,正好是楼主所排顺序。

网友:
翼载大小的区别,越小越好吊

网友:
板机和像真机,不可同日而语。动力配置也很重要

网友:
30E吊机,得抖油门!很难找到一个点!

网友:
一句话,你说的那些根本不影响吊机。吊机的重点和关键就是油门,很多人练习飞机有一个诟病就是油门没有线性,油门不是开关,但大多数人都是这样当开关用。你多找找抖油的感觉,别去在意什么重心不重心,什么拉力线。油门给到位了,重力和拉力平衡抵消,自然吊起来了。而且你之后练动作,慢慢去体会油门的重要性,对舵效的影响。多练,油门
最后,等你找到了油门感觉的时候,尤其是飞油机,你会发现吊机其实不用频繁抖油,给到位置了,油门稳住,飞机就稳住了。

网友:
动力一定要足

楼主:
好的各位,等我认为我吊得成功了,我上视频。

网友:
要练吊机就用便宜的机子,比如悍马、SBACH342等板机,家里有矿的可以用30E轻木机,另外模拟器练练练练练练练!!直到在模拟器里随便拿一台机子改舵角就可 以吊就OK了

楼主:
马上就要到周末了,迫不及待的想要试试这吊机能不能比之前的表现要满意。综合各位大佬的留言,我仔细想了想:首先这个推重比要1以上,肯定的。其次之前描述中所提到的倒头偏症结在于:我们修舵了,但是没有得到想要的效果。其实是舵效没有发挥作用(要不就是舵效过大了)。那么方法是:1升降方向舵面以及舵角行程是不是够用了。2在垂直的情况下,可能需要闪一下油来增加舵效达到稳定的吊机状态。3不排除要改进动力系统,换桨,用4S来比较一下是否有改善。以上只是理论想想的。希望认识是到位的。周末试试去......

楼主:
之前在配置动力的时候印象中好像是低KV大螺距这样的组合,我核实了一下我的30E飞机的动力:电机恒力源2826 KV920,桨 1365,电调好盈40A 电池 3S 2200mah。这个周末要试试4s电池4s 1300  4s 2200  4s 2600 都有,都试试,是不是比之前好吊一些。

网友:
油门加大时舵机电压足修舵到位,尤其是抵消扭力修正副翼的时候吗,不加油打副翼无反应。

网友:
LZ 还在用D7E飞MCPX的么?掉频问题解决了么?我的也是出现掉频问题,不过不是由于距离,而是由于一些动作,打舵猛一点或做一个快速自旋都会掉频,原以为是D7E的问题,后来用地平线原装控DX5E飞MCPX也会出现,只是掉频没那么容易,不解,,,,几台MCPX机子都是这样

楼主:
幸会啊,d7e飞mcpx是好几年前的事了,mcpx出掉了,d7e还在可以飞飞xk110.这事我还有点印象,关于掉频个人感觉是在大动作的时候飞机主板电路局部出现供电异常吧异常,只能这么理解。如果是新电池,或许会好点。就老电池可能会频频出现这中问题吧。

网友:
我的体会是重心很重要,机头倒和重心绝对有关系。另外还有舵量曲线,要调柔和一点,就是小舵量时不能太过。我在调整前后对比明显稳定多了。

楼主:
之前之所以觉得吊机难吊,其实有部分原因是飞机都没调好,之前连正倒飞都没搞定,原因出在了主翼与水平尾翼的安装存在一定角度,导致正飞抬头,配平后,倒飞低头。今天解决了这个安装问题,正倒飞舒服多了。很惊喜的发现侧飞居然没有脾性。吊机也还可以。总的认为已经不错了。渐渐的发现其实很多地方还是可以进一步进行设置的。我的电装2216,1250,4s1300,9050,40a 9g。

楼主:
动力要富裕,舵面要够用,飞机要调好,大小舵曲线还有补偿联动根据需要进行设置,越来越完美了。

网友:
这轻木机子自己做的吗   挺漂亮呀

楼主:
对,是仿着extra330bp这张三视图做的。

网友:
你还不会轰油门修舵面而已,会了就不难了。

楼主:
对,要好好练练建立轰油门打舵修正的手法,谢谢大佬指路

网友A:
油门和舵面的配合很重要,那些因素最多只影响扭力吊,反扭力吊的动作好不好看而已。如果吊机的时候能停到任意位置或者飞机吊着不动,人能绕飞机任意顺时针,逆时针转。基本上很多问题都可以迎刃而解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油门和舵面的配合很重要,那些因素最多只影响扭力吊,反扭力吊的动作好不好看而已。如果吊机的时候能停到任 ...

谢谢大神的指点,渐渐地发现,吊不好是因为作出的反馈修正效果不佳,或者根本就没有修正作用(打错舵那是因为条件反射还没有建立)除了舵面角度大小之外,那剩下的就是轰油门来辅助舵面获得良好的修正效果,那么吊机就相对好些了。

网友:
轻木板机,是最好吊的入门机

楼主:
根据近阶段的飞行经验总结如下:
1正倒飞差异大,多半是主翼与尾翼的安装角问题。
2正倒飞正常,侧飞脾性明显,多半是右拉与反扭的问题导致。
3侧飞困难,要不就是重心过前,要不就是方向舵面不够大,要不就是方向舵机以及拉杆等不给力。
4吊机困难,首先要去发现困难的点在哪里,也就是困难时候的运动趋势是怎样的。一个劲儿的网那边偏?前倾?后仰?向左偏?向右偏?反扭?忽上忽下?反扭与忽上忽下多半是电池与用桨与机子本身不匹配。各种偏查看默认状态下的各个舵面是否有明显的修正在?打舵的时候舵面角度够不够用,条件反射对不对。如果能够很好的从1234这样排查下来,相信问题都不是问题了。这是近阶段的摸索心得。还望各位批评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