穿越机设置求助

楼主(2020-04-21):
控是futaba t8j  接收S-bus SF800 2.4g 飞控型号SPRACINGF3现在的问题是我在bf地面站接收机选项里的通道设置出现问题,
前面四个推杆通道都是正常的,推动推杆进度条都有反应。
但是后面的AUX1到AUX14不管你怎样搬动控上的两位或三位开关,
选项里的进度条一点反应也没有。控上的设置我选择的是AUX1也就是
第五通道解锁(SwE)也就是一个三位开关。
还有就是AMR解锁选项始终显示红色,并且搬动所有开关进度条下的那个小黄点也不会动,
电机先项那里可以用鼠标拖动电机转动
希望哪位大神能给我指点一下。

网友A:
首先遥控要设置通道配置(我用过富斯i6s控,遥控里面要定义辅助按键,然后BF接收机那里才有信号),然后再到模式那里对应设置arm解锁,自稳,半自稳等等,详情去网站搜索BF设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首先遥控要设置通道配置(我用过富斯i6s控,遥控里面要定义辅助按键,然后BF接收机那里才有信号),然后再 ...

现在我就是没搞懂控上的通道怎么设置,我按照网上说的巳经设置好了但是bf里却没有反应,除了前现四个推杆通道能正常使用外,其他的都不能用。我不知道是控上哪里没有设对,也不知道哪里去映射通道
在AUX-CHAN选项里面我的设置是
CH5通道 SwE
CH6通道VR
CH7通道DT5
CH8通道DT6
其他的设置我就不清楚了,还有就是我的控只有直升机和固定翼两种模式,我选择的是固定翼模式

网友B:
对频貌似没问题,通信也正常。光从文字看,估计问题还是在控的通道映射上。还有种我以前遇到过,你可以参考一下。就是飞控刷错了固件。

楼主:
引用 网友B:
对频貌似没问题,通信也正常。光从文字看,估计问题还是在控的通道映射上。还有种我以前遇到过,你可以参考 ...

Configurator:10.6.0
Firmware:BTFL4.0.6
Targer:SPRACINGF3
这是我的固件和BF信息

网友C:
你在地面站里面选自动,让怒随意掰个开关,他就可以给你识别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在地面站里面选自动,让怒随意掰个开关,他就可以给你识别出来

亲!说清楚一点好吗。让怒是什么意思?地面站哪个选项里选择自动?

网友C:
引用 楼主:
亲!说清楚一点好吗。让怒是什么意思?地面站哪个选项里选择自动?

然后的意思,万恶的输入法。你在模式的界面,下拉菜单最上面那个a开头的就是自动

楼主:
引用 网友C:
然后的意思,万恶的输入法。你在模式的界面,下拉菜单最上面那个a开头的就是自动

AUTO我也试过的没用啊。现在真是没办法了,想换个控了。FUTABA T8J又没有中文说明书全英文的,我用手机翻择很多都翻不出来

网友C:
引用 楼主:
AUTO我也试过的没用啊。现在真是没办法了,想换个控了。FUTABA T8J又没有中文说明书全英文的,我用手机翻 ...

我感觉你这个和控没关系,肯定是飞控上设置出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感觉你这个和控没关系,肯定是飞控上设置出问题了

现在我都不知道怎么去设置飞控了,该设的也设过了就是不得行

网友C:
引用 楼主:
现在我都不知道怎么去设置飞控了,该设的也设过了就是不得行

所以我入门到现在全部买的套机,不整些花里胡哨的东西.虽然少了很多乐趣...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所以我入门到现在全部买的套机,不整些花里胡哨的东西.虽然少了很多乐趣...

我喜欢自己动手做,但是风险也高。像现在就整来卡起了

网友D:
上b站  有很多穿越机调参教程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上b站  有很多穿越机调参教程

谢谢!

网友E:
还没弄好?加364555465这个穿越机群里问问吧。

网友A:
f3飞控我之前也是刷过4.06最新的,后来发现LED设置不正常,刷回3.57一切正常,现在只有osd有点偏,不管了,还行,飞着丝滑,可以加QQ,有空一起研究。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还没弄好?加364555465这个穿越机群里问问吧。

我的控有问题,找朋友借了一个控来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f3飞控我之前也是刷过4.06最新的,后来发现LED设置不正常,刷回3.57一切正常,现在只有osd有点偏,不管了, ...

控的问题,换了个控就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