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业/行业/自组DIY无人机
请教一下RTK天线安装的问题

楼主(2020-04-21):
最近有个问题弄的我寝食难安的,特到坛子里来请教一下大家。忘了在那看到说两个天线的距离越大,
无人机
的定位精度越高,好像是根据一个计算公式推出来的,但是我百度老半天就是找不到这方面的帖子和这个公式,请问有知道的先生不吝赐教吗。

网友A(2020-05-22):
这个东西很复杂涉及的东西很多,一般来说看厂家的手册就行了
RTK定位的话,在其它条件一样的情况下是越近效果越好的,一个基站覆盖10km半径没什么问题。只有在moving base的情况下用来计算航向角,两个天线距离远那么量角的臂会更长,也就是角度会算的更准确。ublox芯片在relative pos里有估算出来的精度,手册里有个大概的精度曲线,1m的基线差不多是0.4度的精度,两米以上就意思不大了也就是0.3度低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