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义何在?

楼主(2020-04-21):
今天看到一个朋友,5V充电器接充电宝,充电宝再接到5V的设备上,那充电宝就是边充边用了,有点想不明白,这样有什么意义,还不如直接充电器接设备。

网友:
个人猜测是可能充电器的电流不稳定然后整流?或者usb插头不够了只能这样,或者边充边玩?

网友A:
我猜可能是怕充电器输出不稳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猜可能是怕充电器输出不稳定。

充电器输出不是最稳定的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充电器输出不是最稳定的吗?

以防万一吧

网友:
2种可能:
1,他的充电宝已经缺电了 ,而3者串起来用不耽误时间   就是你说的边充边用
2,他的5v电器  功率可能明显高于直充器, 充电宝的放电电流一般至少几倍于充电电流  这个不用多说吧

只要不是毁机模式,使用方式效率低些都无所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