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D机/KT机] 各位大神,有哪些 F3p 的动作是 3D 机不能做的?

楼主(2020-04-21):
有哪些 F3p 的动作是 3D 机不能做的?即 F3p和 3D 除了 室内室外 和 机翼 大小,重量外,还有什么区别?

网友:
沙发,萌新坐等解答

网友A:
f3p的慢是你搞不了的。

网友B:
现在很多f3p都搞变距桨,这个3d还没见到有人搞过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现在很多f3p都搞变距桨,这个3d还没见到有人搞过

变距桨?变螺距的桨?还是变电机反正转。

网友C:
引用 网友A:
f3p的慢是你搞不了的。

喜欢它的慢,适合它的场景多。不需要太大的场地,长距离滑行。重量轻和速度慢似乎是我喜欢它的理由。2-3级风勉强飞,风太大就市内吊机也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C:
喜欢它的慢,适合它的场景多。不需要太大的场地,长距离滑行。重量轻和速度慢似乎是我喜欢它的理由。2-3 ...

不适合在室外玩

网友C:
没风天可以,我就这么飞。2级风确实抖也能飞,呵呵。室内找不到场地。这个没有绝对吧。配置电池商家说不要超过550毫安。我现在6块800毫安的电池在飞。

网友:
引用 网友C:
没风天可以,我就这么飞。2级风确实抖也能飞,呵呵。室内找不到场地。这个没有绝对吧。配置电池商家说不 ...

飞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变距桨?变螺距的桨?还是变电机反正转。

螺距可变。而且说实话f3p和f3m要飞的动作两样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螺距可变。而且说实话f3p和f3m要飞的动作两样的

看到了某宝可变螺距桨价格不菲啊。话说f3p f3a f3m这都有啥区别啊,别让我搜索,没找到解释。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看到了某宝可变螺距桨价格不菲啊。话说f3p f3a f3m这都有啥区别啊,别让我搜索,没找到解释。

你搜索全国航模锦标赛的整套规则,里面有这三套动作的演示图,一看就明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搜索全国航模锦标赛的整套规则,里面有这三套动作的演示图,一看就明白了

网友(2020-07-21):
4级风 f3p飞行更好一些

网友D:
那可就太多了……这两个是完全不同的东西。但是我说的是顶级飞手的区别,普通模友我认为飞涡喷和板机苏27没啥区别。只不过一个有钱,一个平民而已。

网友:
引用 网友D:
那可就太多了……这两个是完全不同的东西。但是我说的是顶级飞手的区别,普通模友我认为飞涡喷和板机苏27没 ...

说的非常恰当。

网友:
引用 网友D:
那可就太多了……这两个是完全不同的东西。但是我说的是顶级飞手的区别,普通模友我认为飞涡喷和板机苏27没 ...

正确答案

来自微站

网友(2021-04-01):
引用 网友D:
那可就太多了……这两个是完全不同的东西。但是我说的是顶级飞手的区别,普通模友我认为飞涡喷和板机苏27没 ...

对头

网友:
引用 网友D:
那可就太多了……这两个是完全不同的东西。但是我说的是顶级飞手的区别,普通模友我认为飞涡喷和板机苏27没 ...

感觉是这么回事

网友:
大佬们,问下我的30E飞机现在侧飞向机腹方向偏,侧飞得向右压着副翼,原来飞机炸过一次,飞机右副翼与机身连接处那个地方的木片粘过,整好之后就成这样了,往机腹方向偏是重心靠前面了么,副翼偏是翼尖重量不对称么?……

网友E:
引用 网友C:
变距桨?变螺距的桨?还是变电机反正转。

螺旋桨变距,那是4d飞行,如果反转,扭力就反了,也不现实,一般都是变距,f4p

网友:
引用 网友E:
螺旋桨变距,那是4d飞行,如果反转,扭力就反了,也不现实,一般都是变距,f4p

多看贴,BPP(电机反转)系统早就有了。前几个月国内就有卖了,还是TV_BPP系统。这个板块就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