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盈天行者40a电调能不能上4s ?

楼主(2020-04-21):
好盈天行者40a电调能不能上4s呀 ,我看有人飞多轴不用BEC供电可以上4s 是真的吗

网友A:
意思是电调可以改制吗?

网友:
皮上都写了2s-3s,4s会保护,不能用

网友:
认同楼上,包装都写清楚了的

网友:
40A一直4s飞,还没出现过问题,当然不敢全油超过5秒

网友:
大胆的飞吧,4s没问题,我就是天行者40a电调用4s电池

网友:
能飞,不要长时间满油飞就行,做好散热

网友:
引用 网友A:
意思是电调可以改制吗?

可以,比如T插可以改成XT60

网友B:
可以,但别满沸

网友C:
可以上4s飞。但是不能用作长时间的4s动力(例如FPV),里面的7805降压芯片不保险

网友D:
何必这么为难40A……让它好好和3S玩耍吧。

50A它不香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何必这么为难40A……让它好好和3S玩耍吧。

50A它不香吗?

没钱买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但别满沸

好的好的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上4s飞。但是不能用作长时间的4s动力(例如FPV),里面的7805降压芯片不保险

有没有办法可以改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没有办法可以改一下

假如不用它自带的BEC……

网友:
可以 亲测40A用4S配2216 2400KV 发热不厉害 不敢全有门太久

网友:
xxd都4s干过
不如上好盈50了
支持4s,或者中特威,支持4s

网友:
可以用的。另外我要说一下电调这玩意儿不太容易坏。我买涂装版的飞机往往只能PNP但是我也是不要电调的。所以买个好电调一直用就很好。手里也有两个天行者,飞天行者2015用4S电池  发生过两次保护。后一次就炸树里面干的稀碎。后来想明白了,就接收机独立供电了。。总之可以用,但是要注意保护。

网友E:
用不了吧,感觉上去会烧

网友F:
上面写着2~3s,不过好像有高压版,但没见过单卖的

网友G:
必须可以啊

网友H:
这电调我用过4s,小胖4s7p电池,后来疑似因为电调烧了飞机掉海里。。
来自微站

网友I:
可以上4s电池,全油门飞也没事,不过时间稍久一点电调会高温保护,而降低功率输出。现在我的板机基本上都是上4s电池,好赢的电调还没有坏过。要注意的一点就是高温保护的时候,电调会降低功率输出甚至是切断功率输出,但是BEC供电还是有的,这个时候千万要注意不要炸鸡了!!!

网友J:
我能说FMS的4S版本64涵道机的PNP配的电调就是40A的电调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