睿思凯r9m,刚刚刷固件解决了对频的问题。可是失控保护依旧无法设置怎么办?

楼主(2020-04-21):
(无正文)

网友A:
设置成no pulse,然后连接地面站,failsafe里一阶段失控保护通道(左边)随便选一个set到2000,保存。然后选择接收机页面,关控,看之前设置的1阶段失控保护通道是否自动跳至设定的2000,如果跳至2000则成功,然后把测试通道改回默认设定,保存,failsafe设置完成。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设置成no pulse,然后连接地面站,failsafe里一阶段失控保护通道(左边)随便选一个set到2000,保存。然后 ...

试了好多次,不成功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设置成no pulse,然后连接地面站,failsafe里一阶段失控保护通道(左边)随便选一个set到2000,保存。然后 ...

不是应该是,custom

网友:
T16也没这问题呀 X9D 没用过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是应该是,custom

Custom是预先设置某个通道在失控以后嗯值,比如设置成油门失控以后最小,都是为了触发失控保护,no pulse也一样可以触发,只要你关控以后预设的1阶段失控保护生效就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Custom是预先设置某个通道在失控以后嗯值,比如设置成油门失控以后最小,都是为了触发失控保护,no pulse ...

能不能通俗一点,听不懂

楼主:
引用 网友A:
Custom是预先设置某个通道在失控以后嗯值,比如设置成油门失控以后最小,都是为了触发失控保护,no pulse ...

你说的意思是不是,关控触发飞控的失控保护

楼主:
引用 网友A:
Custom是预先设置某个通道在失控以后嗯值,比如设置成油门失控以后最小,都是为了触发失控保护,no pulse ...

刚刚发现,飞控的失控保护在起作用。关控后,飞控不按照接收机的失控保护输出各通道值,而是按照飞控的失控保护输出各通道值。这个怎么破

网友B:
引用 楼主:
刚刚发现,飞控的失控保护在起作用。关控后,飞控不按照接收机的失控保护输出各通道值,而是按照飞控的失 ...

怎样知道飞控的失控保护起作用?我搞了很久这个都搞不懂

楼主:
引用 网友B:
怎样知道飞控的失控保护起作用?我搞了很久这个都搞不懂

看飞控接收机的输出值

网友:
引用 楼主:
刚刚发现,飞控的失控保护在起作用。关控后,飞控不按照接收机的失控保护输出各通道值,而是按照飞控的失 ...

那就说明成功了,遥控设置的数值是为了触发1阶段失控保护,不是在失控保护生效时候变成你设定的数值。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怎样知道飞控的失控保护起作用?我搞了很久这个都搞不懂

关控以后看接收机输出数值是否和你1阶失控保护设定的通道数值匹配。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关控以后看接收机输出数值是否和你1阶失控保护设定的通道数值匹配。

和天地飞不一样啊。和飞控的阶段一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