魔改TF小小胖记录贴

楼主(2020-04-21):
这次做了架小小胖,淘宝16块的TF板件,机头机翼全部拉长增加载重,翼展改到800mm机头拉长10厘米不然压不住头,配置司南L飞控,2306  1750 KV电机穿越机30A电调,银燕4克数码舵机,熊猫VT58图传,摄像头平头哥,150克3S聚合物电池全重560-600克

楼主:
先开箱,原版TF胖机翼离V尾太近,而且是用橡皮筋固定

楼主:
电装从冲浪者上拆(冲浪者退役,又一架因性能不行而退役)

楼主:
祖传中心框,原本想上F4,但还是上了司南飞控

楼主:
当然最重要的刷玻璃钢,不过KT板似乎会被腐蚀,但不刷以KT板那强度重降一次都能让飞机报废

楼主:
机翼拉长以增加载重,固定和小胖一样是两根4mm碳杆固定

楼主:
机头拉长,不然重心压不住,感觉真的像一枚DaoDan

楼主:
展示下布局,当然非常紧凑,不知是司南硬件还是布局问题,GPS搜星非常慢,两分钟都算快了

楼主:
跟我的FPV入门机来个对比,翼面积似乎差不多,但重量却比AR轻了两三百克

网友A:
翼展差不多,翼面积差太远了。。。
还有既然刷环氧补强,那为何不直接买魔术板的呢。。。

楼主:
最后说下对这机的感受,首先起飞非常暴力,2306  最大1公斤推力能让600克的小小胖以45度角垂直爬升,我原以为低速要比小胖好,但巡航速度还是40-50左右,失速点30(测到30还螺了一次),上3S1500ma电池飞过15分钟,总耗1000ma,上18650估计能30-40分钟,巡航电流3-4A,本机的定位是娱乐机,不挑场地,随地都能飞,低速性要好,能钻一些建筑,所以只用原来遥控器不上增程,但用KT板还有个缺点,本身还是太软,降落重点该开裂的还是开裂,打算下一架豚鼠号只把机身当底模,直接全玻璃钢材质

网友:
做得比我的还丑

网友B:
kt小胖

kt小胖

KT小胖

KT小胖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
引用 网友A:
翼展差不多,翼面积差太远了。。。
还有既然刷环氧补强,那为何不直接买魔术板的呢。。。

KT板只是当底模,主体还是玻璃钢加强

网友:
真是丑到家了

网友:
楼主的头像有故事

网友:
   66  66  66  66  66  66  66  66  66  66  66  6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