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有感电机的倒车问题

楼主(2020-04-21):
故障简述:
连接有感线后,个人认为倒车功能异常。

设备状况:
收的二手好盈QUACRUN SD 10.5T有感电机,全新好盈10BL60有感电调。

环境:
漂移车用,大齿92,电机齿21。花牌3S 2200电池
实际使用中,最大油门行程限定为100和60时,故障现象相同。

连接:
电机三根线以说明书要求的颜色按ABC顺序接好,并连接好有感线。

电调设置:
确认电调恢复出厂设置后在‘运行模式’项目里,选定的是第2项‘正反转带刹车。

尝试的方法:
1,重新校准油门,没有倒车功能。
2,移除电机的有感线(即当无感电机用),电机电调重新上电,前进倒车刹车功能使用正常。
3,再次连接电机与电调间的有感线,将电调第6项‘最大倒车力度’,从默认的25%调整为‘75%’,此时就有倒车功能了。

其他现象:
油门位处理倒车时,感觉像是有极大的阻力无法动弹,偶尔有电流声。
电机轴无法转动,但有时又能转动一点点。

故障描述:
观察电池电压,前进时即使满油门电压压降也极低。
而倒车时,电池电压瞬间能从12v降至8-9v左右。

请问这是电机故障?还是设置问题?怎么解决呢?

网友A:
看看敢线是不是坏了。不然就可能是电机坏了?因为我试过敢线断网了一根也一样跑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看敢线是不是坏了。不然就可能是电机坏了?因为我试过敢线断网了一根也一样跑

用万用表打过有感线,每根线从端到端都是通的,没有断开。

网友A:
换个电机看看,这就知道是不是电机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个电机看看,这就知道是不是电机坏了

手头要有第二个有感电机,就不发贴了哟

网友:
买个吧这个问题无解

网友B:
可能得故障:电调烧了
你玩漂移为何用3s
<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能得故障:电调烧了
你玩漂移为何用3s

谢谢回复。
更换了一个全新电机,一切恢复正常了。

手头正好有固定翼用的3S电池啊。

楼主:
在RC的论坛上讨论较多,转点关键的内容过来。

使用钳型电流表测试,有问题的电机,倒车时电流高达66A。
即怀疑电机在有感模式下工作有问题。

只好再买一全新的电机测试,
全新的确实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