涵道是如何在机身内部固定的?

楼主(2020-04-22):
比如在EPO机身内部,涵道是只需依靠泡沫卡槽固定不用粘,还是需要用胶水粘到机身内部泡沫上?

楼主:
正在装机,在线等,谢谢。

网友:
螺丝 双面胶 泡沫胶都可以

网友:
双面胶搞定

楼主:
谢谢楼上各位热心回答

网友:
胶合板用热熔胶固定在机身上再用螺丝紧固

网友:
一般就是一圈双面胶沾一下起个固定作用增加摩擦力。主要还是涵道边上固定座的几个螺丝和喇叭口的匹配使劲。其实很结实的,以前我都没用双面胶也没啥问题,就是炸机之后形变了开始用双面胶,现在习惯性的贴双面胶,因为灵光一闪感觉可以同时增加涵道附近的机体强度。哈哈哈,小聪明

网友A:
机身上热熔胶粘层板,涵道拧螺丝固定,局部再打些热熔胶补强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机身上热熔胶粘层板,涵道拧螺丝固定,局部再打些热熔胶补强

谢谢!
我现在是在这个55涵道外围打了一圈金枪2118塑料胶,把涵道直接粘在EPO风道内部了。已在地面全油门测试6次,比较牢固,一切正常。

楼主:
我这个55涵道没有螺丝固定“耳朵”。就是一个光光的圈。

网友:
正好装机有相同问题,机子轻还只能有限使用热熔胶

楼主:
我的是背推55涵道的Dolphin Jet。其实就是冲浪者的涵道背推版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