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T85刷写48kHZ电调固件的教程

楼主(2020-04-22):
前几天看到看到SmartFOX的微信公众号上介绍了小穿越机刷48kHZ电调固件的教程,自己把手里的ET85刷了固件后觉得不错,在这里跟大家分享一下48kHZ的BLHeli电调固件刷写后可以提升小机续航30%,而且操作更顺滑手感更好
据SmartFOX公众号介绍,这种固件有两个穿越界的大神写过,一个是
JazzMaverick另一个是JESC,我选的是
JazzMaverick的固件,因为他的固件刷完后可以直接打开双向DSHOT和RPM滤波器,而JESC的固件中要打开双向DSHOT的话是要购买完整版的固件才能实现。

具体步骤如下:

下载
BLHeliSuite软件,最新版是16714902版本,贴子最后附链接

先打开Betaflight Configurator看一下你的飞机端口号是多少,不要点连接,只是看一下端口号

打开BLHeliSuite按图上标出来的顺序选择的选项,第二步中选择你自己飞机的端口号,然后点连接

连接好之后点CHECK可以看到你ET85四个电调的信息,ET85用的电调是G-H-30 16.7

https://github.com/JazzMaverick/BLHeli/tree/JazzMaverick-patch-1/BLHeli_S%20SiLabs

在这里下载对应的电调固件后刷写,记得把飞机的桨拆掉,然后给飞机连通电池

按上面的步骤进行刷写固件就OK了,4个电调要刷写4遍,刷完重新连接,点CHECH看一下四个电调是不是都刷成16.8的固件了
然后就可以爽飞了,但这时还打不开双向DSHOT,因为ET85出厂带的固件是MAKETF411 4.06版本,这个版本没有开双向DSHOT的选项,需要升级到MAKETF411 4.11才能打开,
升级前最好先把飞机的参数截图保存一下,方便升级后调参,原厂参数如下

拆开上壳,按住飞控板上的BOOT按键然后连接数据线,飞控进DFU模式,飞控不用连电池,

如果按BOOT连接数据线后这里没有显示DFU的需要用Zadig软件刷写一下BL,
升级完固件到4.11后就可以看到双向DSHOT的选项了,
还有一个要注意的点是刷完机一定要把电机选上反向

祝大家爽飞
所需要的资源在这里可以下载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jct3PYvPvx9xIaTz-Teyow
提取码:v0to

网友:
谢谢大绳,等的就是这个。

楼主:
有个问题,今天试飞发现et85不能开双向DSHOT,开了以后无法启动电机,另外DSHOT下面的电机磁级数应该选成12

网友:
你好,我刷了的飞控版本是4.1.5.。。双向DSHOT可以打开,可是保存的时候默然就关闭了是什么原因呀。

网友:
萌新先谢过,慢慢学习~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有个问题,今天试飞发现et85不能开双向DSHOT,开了以后无法启动电机,另外DSHOT下面的电机磁级数应该选成12 ...

你开的DSHOT300还是DSHOT600?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开的DSHOT300还是DSHOT600?

dshot600

网友A:
改成 DSHOT300看看吧,另外飞控刷新率改为双4K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改成 DSHOT300看看吧,另外飞控刷新率改为双4K

改成双4k dshot300后双向dshot就正常了,pwm滤波也ok看来et85是不支持双向dshot600呀,现在唯一头疼的是升级4.11后就不能用osd调整vtx功率和频道了,有解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改成双4k dshot300后双向dshot就正常了,pwm滤波也ok看来et85是不支持双向dshot600呀,现在唯一头疼的是 ...

升级4.1.5试试

网友B:
引用 楼主:
改成双4k dshot300后双向dshot就正常了,pwm滤波也ok看来et85是不支持双向dshot600呀,现在唯一头疼的是 ...

4.1.1地面站里加了一个图传选项,去弄那个

网友C:
对我这样的小白来说和看天书感觉一样。。。为什么厂家不能使用这个固件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对我这样的小白来说和看天书感觉一样。。。为什么厂家不能使用这个固件呢

因为这个固件是厂家生产完后面出的

网友:
真的提升小机续航30% 吗? 刷好了ET85续航提升有多少?

网友:
我的牙签机蠢蠢欲动

网友A:
引用 楼主:
改成双4k dshot300后双向dshot就正常了,pwm滤波也ok看来et85是不支持双向dshot600呀,现在唯一头疼的是 ...

不是双向DSHOT不支持600,是F4的CPU的能力支撑不了600;411的开图传功率要先在BF里的图传一栏先设置图传频点+功率表

网友A:
引用 楼主:
改成双4k dshot300后双向dshot就正常了,pwm滤波也ok看来et85是不支持双向dshot600呀,现在唯一头疼的是 ...

如果是F7的飞控,可以开DSHOT600+双8K;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F7的飞控,可以开DSHOT600+双8K;

请问  那ET85  最优化的 电调固件刷16.77还是16.8?另外飞控是升级旧格式的4.11好还是新的4.15好?
双向DSHOT 不开的话 对续航增加有没有影响?

网友:
引用 网友D:
请问  那ET85  最优化的 电调固件刷16.77还是16.8?另外飞控是升级旧格式的4.11好还是新的4.15好?
双向 ...

现在出16.9的试用版了,稳定的还是16.8吧。BF新版本应该是老版本完善才对。我的理解是开了双向DSHOT过滤了一些振动/不平衡(可能也降低了电调的刷新率),减少不必要电机加减速,得到更高的效率。(我是新手,我也是一知半解)

楼主:
引用 网友B:
4.1.1地面站里加了一个图传选项,去弄那个

上传了频率表,黑羊的图传用bf4.1.1可以调,et85的调了osd上数字变了但实际上图传没有反应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双向DSHOT不支持600,是F4的CPU的能力支撑不了600;411的开图传功率要先在BF里的图传一栏先设置图传 ...

上传了频率表,黑羊的图传用bf4.1.1可以调,et85的调了osd上数字变了但实际上图传没有反应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请问  那ET85  最优化的 电调固件刷16.77还是16.8?另外飞控是升级旧格式的4.11好还是新的4.15好?
双向 ...

et85没有4.1.5最高到4.1.1,我觉得开了双向dshot续航长点,而且pwm滤波是开了双向dshot后才有

网友:
引用 楼主:
上传了频率表,黑羊的图传用bf4.1.1可以调,et85的调了osd上数字变了但实际上图传没有反应

图传表里有个工厂模式,开了或关了都试试

网友E:
我弄到flash other,然后选中新固件打开就报错了怎么解?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弄到flash other,然后选中新固件打开就报错了怎么解?

你下载错固件了,用我网盘里分享的那个固件,没问题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D:
请问  那ET85  最优化的 电调固件刷16.77还是16.8?另外飞控是升级旧格式的4.11好还是新的4.15好?
双向 ...

BF wiki上有说,建议使用16.73 ,目前最稳定。其他新版本还没有进行足够的测试

网友:
引用 网友F:
BF wiki上有说,建议使用16.73 ,目前最稳定。其他新版本还没有进行足够的测试

我也是按照建议刷了16.73,降双4k,300。

网友G(2020-05-28):
感谢大佬分享,想问下是一定要改电机反向吗?

楼主:
引用 网友G:
感谢大佬分享,想问下是一定要改电机反向吗?

et85出厂就是电机反向,不设电机反向et85不能飞

网友:
大佬求助下,刷了16.8没升级飞控可以正常飞,升级到4.15就不能解锁了。

网友:
感谢分享,刷来试试。。

网友:
我的电调有一个端口怎么乱码?

网友H(2020-07-12):
谢谢楼主分享,我按照帖子刷了下自己组的1s小鸡,刷完后解锁,电机怠速,推油门后电机猛的转一下就停了,尝试过各种办法都解决不了,请教下楼主该怎么办

网友I(2020-08-23):
引用 网友H:
谢谢楼主分享,我按照帖子刷了下自己组的1s小鸡,刷完后解锁,电机怠速,推油门后电机猛的转一下就停了,尝 ...

是不是飞控角度没有设置 旋转90度/反转180之类的 之前碰到过 刷完设置变了

网友:
问下et85 老是烧电机 有啥办法解决咧

网友J(2020-10-18):
求教,刷固件时提示这个 hex feil read error

网友K:
多谢楼主 辛苦了 先收藏了 后面用到了再细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