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我有个电调 写的 no bec 请问如何用可调电阻调速

楼主(2020-04-22):
目的:我买了一个电调,买了一个无刷电机,买了一个泵 用来做汽车抽机油的,因为没火花,成本已经好几百 比买一个还贵,此处不表。
材料:电调好盈 乐天80a no bec;10k 可调电阻一个;电池48v电瓶车电池组一个;电机 无刷无感一个,线已经接好,还差中间的控制线不知道如何借。
症状:没有接可调电阻的时候,电机 间隙的 吱~~吱~~的叫,请问如何驱动,不是伸手党,百度了说是没有油门。。。请问如何接线
下面是上图时间:
好心人 救我,乡亲们保养全靠我的抽油机了

网友A:
买一个舵机测试仪,可以用来给电调调速,8块钱左右一个。但是你电调没有bec(5v到7v供压),所以舵机测试仪需要一个5v的电压,可以用各种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买一个舵机测试仪,可以用来给电调调速,8块钱左右一个。但是你电调没有bec(5v到7v供压),所以舵机测试仪 ...

感谢热心的朋友,
5v的电源 我可以自己弄,基本的电路还是懂一点
就是这个线 怎么接
图片不能上传 说附件太大已经压缩到500k了 还是没法上传 只能上传一张

舵机测试仪只是用来控制舵机的,我是用来控制主电机的转速,是控制油门的。不懂为什么用舵机测试仪,能简单讲下吗?
在这里 我没有舵机啊,不是一个飞机上还有其他几路控制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热心的朋友,
5v的电源 我可以自己弄,基本的电路还是懂一点
就是这个线 怎么接

舵机测试器, 上面有标怎么插线的,  淘宝上有, 实在不会插, 就问店主, 飞场方便

网友B:
电调支持高压吗?电阻调速是说明书上说的吗?机油为什么要用抽?

网友:
淘宝搜舵机测试仪,

网友C:
滑动变阻器无法和电调控制线连接,因为滑动变阻器滑动改变的电阻的阻值,而控制电调的信号是pwm,所以滑动变阻器是不能直接控制电调的,可以听去楼上的建议,购买舵机测试器(pwm信号)。

网友D:
楼主可以了解一下,舵机测试仪完全可以驱动电调的,只不过舵机测试仪需要5V供电,只用把电调得信号线插在舵机测试仪得输出信号针脚就行了,舵机测试仪不光可以测试舵机,也可驱动电调油门调速。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调支持高压吗?电阻调速是说明书上说的吗?机油为什么要用抽?

机油 有2种方式
一种是 底壳螺丝 但是要把车子举起来,还有螺丝弄不好还要换
第二种就是抽 抽笔放干净 而且方便

电调支持高压 上面写的 6s-14s 刚买的
此电调没有说明书 官方也没有文档 要不也不会贵坛求助

楼主:
引用 网友C:
滑动变阻器无法和电调控制线连接,因为滑动变阻器滑动改变的电阻的阻值,而控制电调的信号是pwm,所以滑动 ...

多谢回复,你是说到核心部分的回答电阻 不是直接 驱动 电调 而是电阻驱动 单片机 单片机 控制信号周期 即pwm
用pwm 来控制  只是信号发生器。

多谢,现在理解了,剩下的就是找出 电调上油门的控制针脚
还有买个舵机测试仪,再给舵机测试仪供电5v 对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可以了解一下,舵机测试仪完全可以驱动电调的,只不过舵机测试仪需要5V供电,只用把电调得信号线插在舵 ...

多谢,已经理解明白了
感谢热心的摸友

网友E:
图来啦。文字有点错误。测试器出口pwm应是白,负极应是黑

楼主:
引用 网友E:
图来啦。文字有点错误。测试器出口pwm应是白,负极应是黑

好人啊
好人一生平安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人啊
好人一生平安啊

其实很简单的,2块砖就能搞定,抽绝对没有滴来得彻底,螺丝是不用换的,要换软铝垫片,也不是每次要换。

网友C:
引用 楼主:
多谢回复,你是说到核心部分的回答电阻 不是直接 驱动 电调 而是电阻驱动 单片机 单片机 控制信号周期 即 ...

图一,这个电调也是没有BEC,但是可以有5V电压输出。
图二,从左侧数线序黑红是5V,从左往右数第五根线是电调pwm控制线
图三,这就是舵机调试器,应该和你想象的滑动变阻器相似,它也是旋钮控制,旋钮转动幅度越大电机转速越大(舵机调试器是通过旋转来改变pwm值的大小)
图四,5V连接-+,第五根线连接servo
这样就可以直接通过舵机调试器扭动来控制电机的转速了。
用舵机调试器的时候要把舵机调试器的旋钮放到最小再通电,要不然电调会通不过自检。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热心的朋友,
5v的电源 我可以自己弄,基本的电路还是懂一点
就是这个线 怎么接

能不能用,用一下你就知道了。

网友:
买个舵机调速仪,再买个充电宝给调速仪供电,就可以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图来啦。文字有点错误。测试器出口pwm应是白,负极应是黑

一个充电宝就搞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图一,这个电调也是没有BEC,但是可以有5V电压输出。
图二,从左侧数线序黑红是5V,从左往右数第五根线是 ...

太感谢了 好心人啊
我已经解决 还是十分感谢
祝你永不炸鸡 夜夜新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