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D7e 加了高频头,怎么设置K110的陀螺仪感度,切换3D/6G.

楼主(2020-04-22):
请教一下,D7e 加了高频头,刷了Deviation 5.0 英文版,可以和K110对频,
其他都好设置,就是怎么设置K110的陀螺仪感度,切换3D/6G.

目前是在3D状态,不能自动回中。

网友A:
5通道,多段式混控,2层混控,曲线固定值,1层+100,2层-100

楼主:
引用 网友A:
5通道,多段式混控,2层混控,曲线固定值,1层+100,2层-100

能否拍一张遥控器的设置图照片,谢谢

网友:
论坛也有朋友发了帖子啊,你搜搜看吧

网友B:
我的D7E加了四合一高频头也对不上伟力K110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的D7E加了四合一高频头也对不上伟力K110

我也有对不上的,叫频点漂移。看看能不能微调频点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也有对不上的,叫频点漂移。看看能不能微调频点

用D5.0  纯英文版,不要用多语言版,可以秒对频,我已经完全设置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D7E加了四合一高频头也对不上伟力K110

用D5.0  纯英文版,不要用多语言版,可以秒对频,我已经完全设置好了。
固件地址:https://www.deviationtx.com/media/kunena/attachments/98/deviation-devo7e-v5.0.0-2019-10-29.zip

楼主:
前前后后刷固件刷了不下20遍,各种论坛、Q群咨询,终于搞定K110.

楼主:
引用 网友A:
5通道,多段式混控,2层混控,曲线固定值,1层+100,2层-100

参考你的,弄好了,谢谢

网友C:
引用 楼主:
用D5.0  纯英文版,不要用多语言版,可以秒对频,我已经完全设置好了。

买了6个飞机,对不上频的当配件,主板也不坏,不纠结

楼主:
引用 网友C:
买了6个飞机,对不上频的当配件,主板也不坏,不纠结

对不上的,可以考虑出掉给我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D5.0  纯英文版,不要用多语言版,可以秒对频,我已经完全设置好了。
固件地址:https://www.deviatio ...

打不开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D5.0  纯英文版,不要用多语言版,可以秒对频,我已经完全设置好了。
固件地址:https://www.deviatio ...

下载不了

楼主:
这个是官网地址,可能是官网取消下载了,也可能是你网络访问不了这个网站。

网友(2020-09-30):
name=XK K110
mixermode=Advanced
[radio]
protocol=S-FHSS
num_channels=6
tx_power=150mW

[protocol_opts]
Telemetry=On

[channel1]
template=expo_dr
[mixer]
src=AIL
dest=Ch1
scalar=50
curvetype=expo
points=30,30
[mixer]
src=AIL
dest=Ch1
switch=FMODE1
scalar=70
curvetype=expo
points=30,30

[channel2]
template=expo_dr
[mixer]
src=ELE
dest=Ch2
scalar=50
curvetype=expo
points=30,30
[mixer]
src=ELE
dest=Ch2
switch=FMODE1
scalar=70
curvetype=expo
points=30,30

[channel3]
safetysw=HOLD1
safetyval=-100
template=expo_dr
[mixer]
src=THR
dest=Ch3
curvetype=7point
points=-100,-66,-33,0,33,66,100
[mixer]
src=THR
dest=Ch3
switch=FMODE1
curvetype=7point
points=100,93,87,80,87,93,100

[channel4]
template=simple
[mixer]
src=RUD
dest=Ch4
curvetype=expo
points=0,0

[channel5]
template=simple
[mixer]
src=AIL
dest=Ch5
scalar=-100
curvetype=fixed

[channel6]
template=expo_dr
[mixer]
src=THR
dest=Ch6
scalar=60
curvetype=3point
points=-35,0,100
[mixer]
src=THR
dest=Ch6
switch=FMODE1
scalar=60
curvetype=7point
points=-100,-66,-33,0,33,66,100

[trim1]
src=LEFT_V
pos=TRIMLV+
neg=TRIMLV-
[trim2]
src=RIGHT_V
pos=TRIMRV+
neg=TRIMRV-
[trim3]
src=LEFT_H
pos=TRIMLH+
neg=TRIMLH-
[trim4]
src=RIGHT_H
pos=TRIMRH+
neg=TRIMRH-
[timer1]
type=countdown
src=Ch3
time=350
[safety]
Ch3=min
[gui-qvga]
trim=4in
barsize=half
box1=Timer1
box3=Ch3
bar1=Ch1
bar2=Ch2
bar3=Ch3
bar4=Ch4
toggle1=HOLD
tglico1=0,1,0
toggle2=FMODE
tglico2=0,12,0

网友D:
我也是用英文版本5.0,6元一个的高频头,秒对几十台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我也是用英文版本5.0,6元一个的高频头,秒对几十台

什么高频头?给个关键字

网友D:
引用 网友E:
什么高频头?给个关键字

功率可能小点,大概30MW,不过50米内没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D:
功率可能小点,大概30MW,不过50米内没有问题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