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桌面雕刻机还是3D打印机

楼主(2020-04-22):
平时主要玩玩直升机,喜欢动手做点小零件,不知道是选择桌面雕刻机还是3D打印机,投入5000-6000左右吧。3D打印机优点是方便,干净,安静,但零件精度和强度有限。桌面雕刻机正好相反。各位老手们有什么建议吗?

网友:
除非住独栋  楼房不然 可能雕刻机一开机就被邻居找了

网友:
3D打印机噪音也不可忽略,基本上也不能放在卧室和客厅,不过比雕刻机还是小巫见大巫。。。如果您经常加工的金属零件或者需要较高的强度,还是雕刻机吧。如果您建模不是问题,喜欢创意,选择3D打印机准没错!

楼主:
建模学习了matercam,不知道和3D打印是不是通用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建模学习了matercam,不知道和3D打印是不是通用的?

MASTERCAM?

网友:
引用 楼主:
建模学习了matercam,不知道和3D打印是不是通用的?

您学的软件,应该是偏重数控加工,我不是很了解。我用SolidWorks建模,实体建模和曲面建模结合,比较适合机械设计和工业设计,设计出来的模型,基本上可以作为打印的基础了。

网友:
2个都搞就对了

网友A:
3D 打印机才1000元不到就可以了, 你都玩雕刻机了,多买一套打印机不可以吗, 另外想问问,有没有开元的二维的雕刻机的固件和软件啊,我想雕刻一些碳纤维板和层板

网友:
塑料件——3D打印机
金属件——雕刻机(建议预算翻倍)

楼主:
威布三维Wiiboox New Idea桌面级3D打印机,号称0.05的打印精度。

楼主:
大家觉得这个精度可靠吗?

楼主:
就是这样的

网友:
我有wiiboox 2,精度高,只是贵

楼主:
精度有多高?

网友:
引用 网友A:
3D 打印机才1000元不到就可以了, 你都玩雕刻机了,多买一套打印机不可以吗, 另外想问问,有没有开元的二 ...

某宝卖的CNC3018五百多,貌似是走的国外某同名开源机,国内没见资料。youtube倒有一堆视频。
貌似符合您的需求,可以去看一看

网友(2020-07-15):
引用 楼主:
大家觉得这个精度可靠吗?

这个精度只要跑慢点一般机器都能达到,主要是这个一体喷头肯定是个大问题 堵头了就得拆 拆起来相当耽误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