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过MB陀螺仪的大神 帮我分析下原因

楼主(2020-04-22):
我在调MB陀螺仪的过程中 当调到十字盘相关参数如下图;I项十字盘舵机方向的时候 上推下拉总距摇杆时 倾斜盘根本就不动;但是横滚和俯仰方向没有任何问题 这是为什么呢 求大神指点迷津 困惑我好久了

网友A:
遥控器里面螺距曲线是不是有问题

网友B:
方向对了不就行了   如果螺距正负反了可以在遥控器里第六通道设置反向

网友C:
退出设置会动么,如果不动的话就是螺距通道根本没信号

网友D:
继续选 总有一种是正确方向

楼主:
引用 网友A:
遥控器里面螺距曲线是不是有问题

感谢指点 问题已经解决了。 MB里面6通道是螺距,但是我在遥控器里面选择的模式5通道是螺距,所以一直没有信号。

楼主:
引用 网友D:
继续选 总有一种是正确方向

感谢指点 问题已经解决了。 MB里面6通道是螺距,但是我在遥控器里面选择的模式5通道是螺距,所以一直没有信号。

楼主:
引用 网友C:
退出设置会动么,如果不动的话就是螺距通道根本没信号

感谢指点 问题已经解决了。 MB里面6通道是螺距,但是我在遥控器里面选择的模式5通道是螺距,所以一直没有信号。

楼主:
引用 网友B:
方向对了不就行了   如果螺距正负反了可以在遥控器里第六通道设置反向

感谢指点 问题已经解决了。 MB里面6通道是螺距,但是我在遥控器里面选择的模式5通道是螺距,所以一直没有信号。

楼主:
引用 网友C:
退出设置会动么,如果不动的话就是螺距通道根本没信号

又遇到新问题了 在调尾桨行程极限的时候
1;我先左推杆使得尾桨往右达到一个极限然后松杆几秒 led灯变成蓝色
2;右推杆微调达到左边极限然后松杆几秒 led灯变成紫色
3;按照要求把所有参数都调完后 在重新启动 发现动尾杆的时候 尾桨行程就一点点小 完全不是之前设置的极限位置
这是什么原因呢  求大神指点  是不是因为宽频 窄频原因 我用的是亚拓DS825M锁尾舵机选择的是1520  然后尾舵机频率选的是165hz

网友E:
引用 楼主:
又遇到新问题了 在调尾桨行程极限的时候
1;我先左推杆使得尾桨往右达到一个极限然后松杆几秒 led灯变 ...

把控里的陀螺模式打开!

楼主:
引用 网友E:
把控里的陀螺模式打开!

牛逼啊 老哥!问题解决了,佩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