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450 电池容量和悬停时间的问题。求大神指点。

楼主(2020-04-22):
之前都是开遥控船。
最近突然对四轴感兴趣了,看了一些教程然后自己组了一套F450的机器。
整个过程还是挺开心的.
但是我发现我的悬停时间貌似并没有预计的长。特此来求大神指点。

还是先上配置:
F450
5200mah 3S 35C
2216 860KV
1038 大疆桨
Pixhawk飞控
硬挂一只山狗,
还有数传,图传
整机起飞重量1408克, 悬停油门48%~50%
悬停电流12A~14A(电流计没有校准,我感觉这个读数有问题)

这个配置下,从12.6v悬停到10.5v 电压报警自动降落,悬停时间11分钟。
但是我看网上其他人的时间,相同配置通常应该有14~20分钟的,我的续航时间感觉略短啊。
求大神指点一下如何才能增加续航~~~
上图:

另外关于电池,5200mah 3S 的电池, 放电到10.5v再充满,充电器显示只充进去了3000mah的电量,这个正常吗? 是不是买到质量差的电池了啊?

网友:
等大佬评论

网友A:
18650或者21700,一小时都有,

网友B:
降报警电压

网友C:
电机有些小

网友D:
如果只是想要提高续航时间,换电池或者换动力组都可以啊,大把办法啊,关键你想要什么?确认自己的电池是不是有问题???

网友E:
我的配置
2216 950KV
1038同款桨
整机1300克左右
电池是3S 6500mAh 高能
极限悬停时间26分钟

网友:
影响续航的因素很多,看上去同样的配置可能实际差了十万八千里,电机磁铁是n52牌号吗,硅钢片厚度够薄吗,满槽率够高吗,漆包线电阻够小吗,定子转子间隙够小吗,桨的动平衡够好吗,机架够硬吗震动够小吗,电池足C足容量吗,电调刹车关了吗,pid调好了吗。最主要还是电池、电机、桨

网友:
我和你的配置差不多,我用的V2飞控,4S电池,基本上能在25分钟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A:
18650或者21700,一小时都有,

嗯,我准备去弄个18650电池组来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降报警电压

降的话,报警电压降到多少合适啊?我看有人说放电不要低于3. 5v,也有资料说可以一路放电到3. 0v去。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机有些小

求推荐~~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果只是想要提高续航时间,换电池或者换动力组都可以啊,大把办法啊,关键你想要什么?确认自己的电池是不 ...

感谢。
第一个问题,我也不清楚我的配置要改进的话需要朝哪个方向,换电池的话用4S吗?还是18650?换了之后重量超过1500g会不会太重了?换动力的话我就更不懂了,如果能够推荐一些电机型号和对应桨的话就,十分感谢。
第二,我这边的确有在怀疑电池的问题,主要是看到有人说容量是按照4. 2v~3. 0v放电得到的,放电到3. 5v会有80%的容量,但是我得到的结果并没有80%于是特地问一下,抱歉我一开始没说清楚。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的配置
2216 950KV
1038同款桨

大佬降落后电压多少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
第一个问题,我也不清楚我的配置要改进的话需要朝哪个方向,换电池的话用4S吗?还是18650?换了之 ...

电池的问题,你可以用充电器或者测量电池的设备检测一下就可以确定了,实在不行用排除法也能基本得出结论。如果换电池的话,18650电池的容量密度会高三分之一左右,用4S的话,查查电机和螺旋桨的拉力效率就大概能算出续航时间的差别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大佬降落后电压多少啊?

大概10.0落地 落地后会有回升
其实可以强行低空悬停到飞不动 自然落地
这款电池内阻小 加上负载压降小 所以可以耗的更彻底 更晚触发电调的低压保护
很多人觉得长航时飞机不做暴力动作 不需要低内阻大C数 其实不是
高内阻电池由于压降 可能在仍有30%电量的时候电压就不足了 触发电调低电压保护 或者功率不足
低内阻电池在仅剩10%的时候还有足够的功率维持悬停 能把电量耗的更彻底

楼主:
引用 网友E:
大概10.0落地 落地后会有回升
其实可以强行低空悬停到飞不动 自然落地
这款电池内阻小 加上负载压降小  ...

感谢大佬指点,我弄了块6000mah 60C 的电池来,果然电池掉压慢了很多。
悬停续航增加到了18分钟,降落电压10.5v,感觉总算达到平均水平了。 这下终于不用起飞一会儿就降落了~~

网友F:
减重和轻量化是延长续航时间不变的主题,当然还和电桨效率、实际飞行状态有关,不过你这情况貌似电池有点问题,从你的数据上看,理论上应该在20分钟以上~

楼主:
引用 网友F:
减重和轻量化是延长续航时间不变的主题,当然还和电桨效率、实际飞行状态有关,不过你这情况貌似电池有点问 ...

谢谢帮助,我现在也觉得是第一块电池的问题,换了一块电池就能达到平均水平了,没有达到最佳水平我认为可能是二手电机效率不足。。。

网友G(2020-07-08):
看组装,手工很厉害。如果焊工过硬,可以减掉香蕉头,直接焊接线。
pixhawk用熟了,看指示灯就够啦。安全开关,蜂鸣器也可以省掉。
这样下来,减重几十克还是有的

网友G:
哦,,还有减震板,改成3m泡沫胶。七七八八下了,能减百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