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RC车的前桥都要上翘

楼主(2020-04-22):
为什么RC车的前桥都要上翘,平跑好像没有,其他好像都有上翘角度,

网友:
我觉得是2个原因
1是caster角,也就是主销后倾角,当然这个可以通过转向杯的连杆实现

2是为了通过性

网友:
我认为主要是为了走直线特性———后倾角。
<

网友A:
这样做轮胎有回正力矩。在有间隙转向不精准的车型中能保证中立点轮胎的自动回正。

网友B:
一直以为是被我自己撞弯的。所以我经常拆下来放在地面上敲平。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直以为是被我自己撞弯的。所以我经常拆下来放在地面上敲平。

秀儿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样做轮胎有回正力矩。在有间隙转向不精准的车型中能保证中立点轮胎的自动回正。

角度越大,回正效果越好吗,带来的好处就是出弯快,直道直?

网友:
引用 楼主:
角度越大,回正效果越好吗,带来的好处就是出弯快,直道直?

理论上是这样的。但是角度过大,舵机转向力矩要求也很大,转向效果也不好。还有就是磨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