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控旋转后死亡翻滚求解

楼主(2020-04-22):
飞控和电调同时水平旋转180度死亡翻滚怎么回事
我:地面站已经设置了旋转180°
地面站模型飞机和 实物动态是相同的
电机序号和电机转向也没有错!
浆也没上反
解锁不会翻
可以超级低空悬停,但是好像像左打方向躲就会翻
Kz的教程也研究了!

用的改飞控与电调排线线序的方法

Mk4  hd机架
为了把线从前面引出来

网友A:
有两个同侧的电机转向估计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两个同侧的电机转向估计不对

我也怀疑是2,4号不对!但是他们序号和转向是对的!
浆肯定也不会上反

网友B:
地面站单独测试对应的电机位置

网友:
用的是什么电调?

楼主:
大力的50a电调
大力f7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地面站单独测试对应的电机位置

都说了序号没错!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也怀疑是2,4号不对!但是他们序号和转向是对的!
浆肯定也不会上反

我的一开始也是那样,打方向舵直接侧翻,后来一个一个测试电机,发现启动方向不对,但是有时候启动是反向的,有时候启动是正向的,很奇怪。后来把线换过来正常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一开始也是那样,打方向舵直接侧翻,后来一个一个测试电机,发现启动方向不对,但是有时候启动是反向 ...

我已经拆了从新正常装机了!
晚上回去再试试,昨天拆浆拆得手疼

网友C:
你只是电机旋向对了,但是转了180度之后,没有看1234电机的对应位置,要不自己换信号线,要不就命令行里面改电机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只是电机旋向对了,但是转了180度之后,没有看1234电机的对应位置,要不自己换信号线,要不就命令行里面 ...

大哥,电机1234序号对的,序号对的,序号对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哥,电机1234序号对的,序号对的,序号对的

那我搞错了,祝楼主早日解决

网友:
表示看不明白

网友(2021-01-29):
我的也出现类似问题,返厂了

网友:
最后怎么解决的,不汇报一下?

楼主:
改回默认了!
现在看来应该还需要在BF地面站调电机反向,该功能并不是真的让电机反转,具体啥作用我也说不清楚

网友:
引用 楼主:
改回默认了!
现在看来应该还需要在BF地面站调电机反向,该功能并不是真的让电机反转,具体啥作用我也说不 ...

Bf上说的很清楚,反转所有电机并不会改变电机实际转向。我觉得它只是让电机实际转向产生的效应和你飞控控制逻辑能够保持一致。怎么说呢,比如说按照bf默认电机转向,悬停状态下你向左打杆,对应的1和4号电机加速,2和3号电机减速,此时水平面上电机转动所产生的反向作用力1,4>2,3飞机会逆时针偏航,这是正确的控制逻辑。但此时如果电机实际转向与bf控制逻辑相反,你向左打杆,飞机顺时针偏航,飞控感知转向不正确它会觉得我是不是调整力度不够?然后就会自行修正飞机姿态,进而再次增加1和4号电机转速,降低2和3,致使错误值再次累加,如此反复,进而导致失控。我是这么理解的,不知道对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