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虎X50无副翼版

楼主(2020-04-23):
雷虎X50尾舵机发抖,而且发烫。请教有什么方法解决?

网友A:
要是我,我先看看尾拉杆是否顺滑,然后再确定尾舵机模拟和数字有没有设置对,如果都没问题换个舵机试试

网友B:
除了二楼说的,再看看陀螺仪设置的尾舵机频率是否太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除了二楼说的,再看看陀螺仪设置的尾舵机频率是否太高了

现在陀螺仪调到80,再低会不会就锁不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是我,我先看看尾拉杆是否顺滑,然后再确定尾舵机模拟和数字有没有设置对,如果都没问题换个舵机试试

我尾舵机用的futaba251,陀螺仪MB。尾拉杆试了顺滑。模拟和数字设置不了啊。MB必须是数字信号。

网友C:
舵机用了多久了?舵机模式对了没有?这个是窄频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C:
舵机用了多久了?舵机模式对了没有?这个是窄频舵机

舵机全新,MB陀螺仪必须是数字信号啊!

网友:
设置降低mb尾舵机频率,如果是油机震动大。尾舵机烫也正常。mb尾舵修正很灵敏。频繁修正工作负荷量太大。

网友D:
引用 楼主:
舵机全新,MB陀螺仪必须是数字信号啊!

楼主宽频和窄频舵机要在陀螺仪里面设置对啊,宽频舵机是1520us    窄频舵机是760us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宽频和窄频舵机要在陀螺仪里面设置对啊,宽频舵机是1520us    窄频舵机是760us

估计就是选的宽频,呵呵

网友E:
mb就这样,锁尾的频率(不是中立点不是感度)不要调那么高,改低一档。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在陀螺仪调到80,再低会不会就锁不住了!

我说的不是感度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宽频和窄频舵机要在陀螺仪里面设置对啊,宽频舵机是1520us    窄频舵机是760us

麻烦请问陀螺仪里面频率怎么调,有教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mb就这样,锁尾的频率(不是中立点不是感度)不要调那么高,改低一档。

麻烦请详细讲一下

网友E:
引用 楼主:
麻烦请详细讲一下

别选333hz,选140hz

楼主:
引用 网友E:
别选333hz,选140hz

请问一下在什么地方选

楼主:
引用 楼主:
请问一下在什么地方选

在哪里选择433Hz,140Hz

网友:
引用 楼主:
在哪里选择433Hz,140Hz

可以选的。说明书啊。记不住的。看说明书。

楼主:
引用 网友E:
别选333hz,选140hz

你说的是调尾舵机的频率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说的是调尾舵机的频率吗

是,选165hz吧

网友F:
帮顶一下拿分走人

网友G(2020-06-29):
出油动直升机,13519700941

网友H:
BLS251 最好恒压5.2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