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疆固件可以输出到带屏显示器?

楼主(2020-04-23):
请问一下,是不是说可以用那个带屏显示器飞穿越机?还是说只是可以把画面输出给它,飞还是用其他遥控器

网友A:
要是带屏能直接当遥控器并自行接受天空端画面。。。。。。咬牙就买个带屏遥控好了。。。。。。梦里啥都有。

网友:
引用 网友A:
要是带屏能直接当遥控器并自行接受天空端画面。。。。。。咬牙就买个带屏遥控好了。。。。。。梦里啥都有。

但是这个控不能连天空端吧,不能用来飞飞机

网友B:
DJI还可以兼容其它的遥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是带屏能直接当遥控器并自行接受天空端画面。。。。。。咬牙就买个带屏遥控好了。。。。。。梦里啥都有。

但是那个控手感太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DJI还可以兼容其它的遥控?

所以我也很纳闷新版固件有什么意义,还是说用接近4000的带屏遥控器只为了给旁边的人也能看到画面?

网友:
引用 楼主:
所以我也很纳闷新版固件有什么意义,还是说用接近4000的带屏遥控器只为了给旁边的人也能看到画面?

直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