顺便问个问题

楼主(2020-04-23):
我的210车床,新的,买了大概2年,前些日子发现一个问题,卡盘与法兰之间有一个活动的盖子,很活,用手指可以推动大概5cm以内的位移,还可以自由转动10度左右。考虑到可能是卡盘后盖松了,因为担心卡盘拆装影响精度,卡盘固定螺丝又上的很紧,平时车零件时又没有什么影响,所以一直没管。
  到底什么原因哪位大侠了解,给个确定答案。那个松动的盖子在卡盘和法兰之间,用手指可以摸到。
  如果车床高转速时会不会导致一些震动,这方面没有经验。
  没拍照片,今天想起来问一下。

网友A:
不知道你说的是什么,虽然我不知道210车床,但是卡盘和法兰之间是不可能有东西的,都是螺丝硬连接,建议你拍照吧,或许是我理解的不对,或许是你描述的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你说的是什么,虽然我不知道210车床,但是卡盘和法兰之间是不可能有东西的,都是螺丝硬连接,建议你 ...

刚才少说一句,那个圆盘是从卡盘的通孔处可以摸到,外面卡盘和法兰是紧密结合的。

网友B:
卡盘后面是有个盖子,有三个螺丝固定,但我觉得你说的应该盘丝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卡盘后面是有个盖子,有三个螺丝固定,但我觉得你说的应该盘丝

我估计可能是盖子的螺丝松了,手动转卡盘时那个盖子就在里面动,非常松,但是一直没敢拆,担心重新装会影响卡盘精度。就是不知道高转速时这个东西对机器的震动有多大影响。向大家了解一下。

网友B:
拆吧,有定位台阶,不影响精度的,记住三个螺丝孔要对应原来的螺丝就行

网友C:
赶紧打开上紧,肯定影响动平衡,尤其是速度高的时候,我这两天也是把两台wm210拆了又装装了又拆反正喜欢折腾,我给你一个网址看看卡盘还是要有校验棒校验的有时候靠运气装上就好,就跟你凑合看吧,卡盘的一个找不到了现在w210国内水太深了外边看着光鲜亮丽也特别精致,你打开之后就知道好坏了,这一个多月我是深有体会,希望能帮到你,

楼主:
引用 网友C:
赶紧打开上紧,肯定影响动平衡,尤其是速度高的时候,我这两天也是把两台wm210拆了又装装了又拆反正喜欢折 ...

非常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拆吧,有定位台阶,不影响精度的,记住三个螺丝孔要对应原来的螺丝就行

谢谢了。

网友D:
我的也是210床子,卡盘我也拆过,不知道说的是哪个部分松了。还有就是拆卡盘记得安装完打表,一般不会影响精度。

网友E:
90%是卡盘的后盖。因为210的通孔是38的, 而125卡盘标准中只是28 因此厂家就会通过车一刀通孔,最终导致锁紧后盖的螺丝没有了,后盖就松脱在法兰与卡盘之间。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的也是210床子,卡盘我也拆过,不知道说的是哪个部分松了。还有就是拆卡盘记得安装完打表,一般不会影响 ...

谢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90%是卡盘的后盖。因为210的通孔是38的, 而125卡盘标准中只是28 因此厂家就会通过车一刀通孔,最终导致锁 ...

谢谢了,你说的有道理,可能是这种情况,我给厂家打个电话问问,如果是这样就不拆了,如果不是再按照大家说的拆了紧一下后盖螺丝。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了,你说的有道理,可能是这种情况,我给厂家打个电话问问,如果是这样就不拆了,如果不是再按照大家 ...

拆卡盘是很普通的一件事情。平时保养,更换卡盘都会拆装卡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