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不留神,全部换装6s动力

楼主(2020-04-23):
做为致盈粉,电机一水用的都是他家的,本来还打算保留一架4s的竞速,必竞现在比赛还有很多要求只能用4s动力。

申请致盈新出一款野牛耐炸型电机做测试,结果是6s的,好吧好吧,那就全部6s怼起。

那半箱4s电池就给闺女做练习电用。

现役6s飞机

致盈新款野牛电机,给配了长度不同的螺丝,适配不同的机臂厚度

镜面外转子

转子的厚度做了加强,为的就是使电机更抗造,更耐炸

厂家特别说明使用了大号轴承,也是为了抗炸耐飞

唉,飞之前真不能拍照,飞了不到一分钟,小炸一下,就把视频信号线炸断了,飞行测试只能这周末再做了

网友A:
60块的致盈轴脆,100多块的致盈壳软,不懂这次新款有没有长进

楼主:
引用 网友A:
60块的致盈轴脆,100多块的致盈壳软,不懂这次新款有没有长进

厂家拍胸说,这电机就是用来炸的,要多炸再提意见,动力会有所限制,主要是坑造,我觉得这点能做到的话,就对我的胃口。我主要还是炸的多,极限动力也用不上

网友B:
4s电池空闲了可以便宜出几块,收点。

网友C:
6s啥感觉,没用过

楼主:
引用 网友B:
4s电池空闲了可以便宜出几块,收点。

我那电池也都快废了,留着给妞飞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6s啥感觉,没用过

6s比4s有劲,电压高,电流小,不吃电池,压降小,油门杆量不像4s开始和结束差别那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