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cnc装摄像头对位怎么选摄像头?

楼主(2020-04-23):
在网上看到用摄像头对位好像挺好的,特来咨询下,

有没兄弟用过这种方式?什么样的摄像头适合这样使用?有带十字线的摄像头吗?

网友A:
mach3自带有摄像头功能,有十字线,只要是usb摄像头都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mach3自带有摄像头功能,有十字线,只要是usb摄像头都行

以前试过那个十字线好像很粗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mach3自带有摄像头功能,有十字线,只要是usb摄像头都行

mach有这么牛,视觉测量精度如何,虽然没有玩过但也很好奇

网友:
mach3有个第三方插件,可以用摄像头

网友:
引用 网友B:
mach有这么牛,视觉测量精度如何,虽然没有玩过但也很好奇

也就那样,何谈什么精度

网友:
摄像头的精度是没有问题的,这里面只有镜头是一个温飘器件但是一般只会影响聚焦,线太粗或者定位误差大可以更换长焦镜头,把可视区域减小就好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