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5.8g平板天线怎么接线?

楼主(2020-04-23):
这种5.8g平板天线怎么接线?是把下图的内芯接中间那个洞吗?那屏蔽层接哪里?
有没有大佬帮我看看怎么接线!
谢谢!

网友A:
屏蔽层在焊接处割掉即可,没有反射振子,没有地网。

楼主:
引用 网友A:
屏蔽层在焊接处割掉即可,没有反射振子,没有地网。

就是说屏蔽层不用接就是啦吗

网友:
这天线信号线接焊接点,屏蔽层接反射板如果没有反射板的话,效果不好

网友B:
这不是淘宝1块5那板子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不是淘宝1块5那板子吧?

没错

网友:
天线区别太大了,在普通人没设备的情况下,我N年前买的832图传,配了个14db平板和一个发射的三叶草天线,我实际测试过,平板200多米无信号,且几十米外信号干扰特别大,三叶草当接收天线也是一样,我一度怀疑是电源不纯净或是接收机有问题。因为别人几公里的设备你200米都做不到。

直到我上次换了23db的栅格天线才发现,原来是天线的问题,原来的天线要么驻波,要么频点存在很大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