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帖] APM上电后自检红灯一直闪

楼主(2020-04-23):
请教各位:APM刷的固定翼模式,按照教程应该是上电后自检然后红灯常亮,蓝灯慢闪,我这个APM上电后红蓝都是一直在闪,没有出现红灯最后常亮,请教各位是什么原因。

网友A:
同样的问题,和视频里介绍的不太一样,解锁都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同样的问题,和视频里介绍的不太一样,解锁都正常。

谢谢您的回复,解决了我的疑问

网友:
要不你试试搜个星?

网友:
有可能是地面站版本过高(或过低)和支持的固件版本对应不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