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了像真直升机的毒,唯一的解药就是搞一架,ROBAN UH-1

楼主(2020-04-23):
前段时间看了几个像真直升机机的帖子,又进了一个像真直升机的群,中了像真机的毒,解毒的唯一办法就是搞定它。淘宝搜了一圈,发现ROBAN家的像真直升机都很漂亮,无奈800级的价格太贵,于是就考虑了600级别的UH-1机壳,适配亚拓600ESP机型,由于亚拓600ESP实在太老,也不容易买到二手,于是就选择了非耐克斯600ESP。

机型:UH-1(机芯为非耐克斯600ESP)
尺寸:1460MM  起飞重量:5.9KG
电机:OMG 4025 1250KV
电调:好盈130A低压版本
陀螺仪:MB4.2
舵机:SAVOX1257*3 SAVOX1290*1
电池:6S 3300 35C *2(并联)
飞行时间:悬停+小航线定时7分钟,剩余电压3.78。
————————————————————————————————————————————————————————————
手机坏了,很多装机的具体过程都找不到了,所以下面的装机图只能粗略的看看了。
ROBAN的UH-1这款机型,出厂自带改装侧板,于是就和非耐的客服商量了一下,去掉了侧板、平尾、垂尾、起落架等一些用不到零件,其实也没省多少钱。

非耐克斯600ESP出厂时,旋翼头都组装好的,也抹了螺丝胶,但还是把所有螺丝检查一遍才放心。

机壳到手,比想象中大不少。

ROBAN附带的说明书,实在鸡肋,只能自己慢慢摸索安装,实在看不懂的就去FACEB**K里去找。

非耐克斯的600ESP机身要比亚拓600ESP宽7MM,装到一半才发现这个问题,联系厂家补发了3.5MM垫片,固定侧板时一边加一个,轴承座也要加。

机芯安装没有什么难度,就是拧螺丝,配合好齿轮间隙,装好之后摆一起看看。

合体!!!合体的过程有些艰辛,主要是一些地方有干涉,电磨伺候就解决了。

最后成品

本地建了一个应急停机坪,据说是建好后,停放的第一架直升机,哈哈。

网友A:
这么大电池,只能飞7分钟?

网友B:
尾轴传动怎么解决的?

网友A:
像真机  旋翼一般都是3片或4片吧,更像真。

网友:
都还没喷漆

网友:
对着小齿的对转尺尽然改成了金属的

网友:
这壳子多少钱?旋翼头 多少钱?

网友:
不能炸鸡,否则损失很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么大电池,只能飞7分钟?

两块3300并联,也就6600的容量,对于一架起飞重量6公斤的飞机来说,能坚持7分钟已经很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尾轴传动怎么解决的?

机壳附带转折尾管。

楼主:
引用 网友A:
像真机  旋翼一般都是3片或4片吧,更像真。

这架仿真机是美军UH-1N,原型机就是两叶旋翼。

楼主:
美国海军陆战队的UH-1N,就是灰白色的。

网友C:
不错不错,一直在关注这个飞机,还没下手,看了楼主的帖子中毒又深了一点。楼主提醒的几个问题很有价值

网友:
像真机要慢慢飞姿态才漂亮,基本功要很扎实才飞得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错不错,一直在关注这个飞机,还没下手,看了楼主的帖子中毒又深了一点。楼主提醒的几个问题很有价值

赶快搞一架,和你好好学学像真件制作。

网友D:
请尾问楼主,轴传动转弯是怎么解决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请尾问楼主,轴传动转弯是怎么解决的?

买机壳,附带改装件:侧板,尾传动齿轮,转折尾管和伞齿。

网友(2020-05-23):
漂亮.....
赶紧撤..怕又中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