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配置能让小胖飞150公里

楼主(2020-04-23):
如题,像下次跟老爸老妈会老家带飞机,价格要合理

网友:
燃料电池表示150公里毫无压力

网友A:
东风,只有东风。

网友B:
飞150km申请航线了吗,小心被干扰枪打下来。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东风,只有东风。

只有东风哪行啊,只能去时东风回时西风,而且得瞬时切换~~~

楼主:
刚发现多打了一个1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只有东风哪行啊,只能去时东风回时西风,而且得瞬时切换~~~

去时东风41,回时东风17。

网友:
引用 楼主:
刚发现多打了一个1

50应该不难,很轻松的。

网友:
300KM小胖
-电池:6S4P 20000mah 21700
-电机:朗宇三代2820 570KV
-桨 :13X7 朗宇EOLO桨
-电调:乐天40A长线版
-飞控:F405WING刷AP固件
-g28u8 M8N GPS模块
-切糕433接收
-舵机: KINGMAX km0940 X4
-摄像头:奋兴T71
-图传:ewrf 5G8 800mw图传
-追随者定位器
-淘宝40元DVR模块
-hc05蓝牙模块
-32g内存卡

网友:
引用 网友B:
飞150km申请航线了吗,小心被干扰枪打下来。

申请航线150公里,哥你真幽默

网友(2020-06-16):
小胖续航是可以的呀   50公里没啥问题应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