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大疆fpv天空端的卡录的问题

楼主(2020-04-23):
如题,想问下大家,你们天空端,卡录出现过“SD  slow”或者“天空端内存卡异常”吗,概率高不高。先说一下我的问题。买来天空端,我直接把御2里面的一张闪迪金卡64g(写入速度60m/s)的,放在天空端里。结果基本,飞3组电,就有一组,显示sd卡异常,或者SD slow。我以为内存卡慢,又换了一张雷克沙128g白金卡(写入速度90m/s)还是同样的,问题。最后,换了三星白红卡(写入速度90m/s),还是两组,三组电,就会有一组,异常。我都快崩溃了。

网友:
听说至少要U3级别的卡!不过感觉你后两张也不慢啊

网友A:
我偶尔也有这种情况,大概30次出现一次

网友:
我也出现过,以为是炸鸡炸坏了

网友:
我飞得少,目前没出现过

网友B:
一样,我还以为我是个例呢,两个天空端,三星的U3橙卡和闪迪的A2高速都用了,一样卡顿,有时只能录前面几秒。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样,我还以为我是个例呢,两个天空端,三星的U3橙卡和闪迪的A2高速都用了,一样卡顿,有时只能录前面几秒 ...

我模友,也是,看来不是个例。关键我这几张卡,同是大疆御2,4k都可以用的。没问题。天空端就是不行。天空端只有1080p,文件没有4k大。咨询大疆客服,也说uhs1  v30就可以。后面两张卡,已经很快乐,再快就uhs 2了,天空端就不支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偶尔也有这种情况,大概30次出现一次

兄台,用的什么卡,30次,出现一次,概率很低了。

网友:
32g c10 u1金士顿路过,差不多30次上电,有一次天空端不识别卡,剩下时候都不错。

网友:
正常,我的飞着飞着就提示了

网友C:
最新版1.005固件问题,我更新之前是正常的,更新之后几乎没有一个完整视频,已经在大疆官方论坛反馈,客服联系回传日志分析,等待解决。
我的卡是官方推荐的sandisc 128G extreme u3 A2,卡完全没有问题。

网友:
额,我还没用过天空端录像,找时间试试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兄台,用的什么卡,30次,出现一次,概率很低了。

我用的雷克沙64G的,淘宝50多块的那种

网友:
金士顿U3卡目前没有碰到!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最新版1.005固件问题,我更新之前是正常的,更新之后几乎没有一个完整视频,已经在大疆官方论坛反馈,客服 ...

对,我第一张就是这种金卡。同款mark4,插头走线都一样。哈哈

网友D:
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经过测试和卡的关系不大,属于程序的一个BUG,主要是出在起飞自动拍摄的这个环节,解决方法是,起飞后在遥控器手动停止录像,然后再开始录像,基本全程正常拍摄

网友:
眼镜和天空端同时录像出现过楼主说的问题,单独一个录像的话未出现过问题

网友:
我也遇到过,不过一个更麻烦的问题是,卡录的视频总是失败,在电脑上打开视频后老是会出现视频损坏。两个天空端都一样,而且我用的是u3的卡。

网友E:
我也是,我怀疑可能温度太高了,之前金色的sd不好使所以就买了一个安防行车记录仪白色的卡,等有机会看看,是不是这个问题。

网友:
这个问题我已经遇到过了。但是有个奇怪的问题,以前我老是遇见卡显示异常的问题。结果152块钱买了个闪迪卡。结果还是显示卡异常。但奇怪的是我用32g的金士顿垃圾卡。也可以录像,也出现这样的问题。用贵的闪迪卡却一次都不能录像,直接就显示卡异常。已经把卡退回了,淘宝卖家。看看到底是啥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经过测试和卡的关系不大,属于程序的一个BUG,主要是出在起飞自动拍摄的这个环节,解 ...

所以 关掉起飞录像,用手动应该就可以了吧。

网友:
请问一下,大疆的FPV遥控能用Steam里面的模拟器练习吗?如liftoff、DRL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也是,我怀疑可能温度太高了,之前金色的sd不好使所以就买了一个安防行车记录仪白色的卡,等有机会看看, ...

白卡,我模友再用,没改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经过测试和卡的关系不大,属于程序的一个BUG,主要是出在起飞自动拍摄的这个环节,解 ...

好的,学习了,明天试试

网友:
我也是U3卡经常遇到

网友:
大疆 技术出来解释一下这个问题了?这么多用户反应。。。。

网友:
大疆的客服说进入了低功耗模式,所以无法录像

网友:
我的也是升级1.005后出现这个问题

网友B:
今天玩了一下午 天空端一次也没录全、全是录前面几秒 然后马赛克 最后断开,太辣鸡了,还是以后挂狗飞 靠谱。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今天玩了一下午 天空端一次也没录全、全是录前面几秒 然后马赛克 最后断开,太辣鸡了,还是以后挂狗飞 靠谱 ...

只用,眼镜录,手动录,都试了,没用。又买了两张卡。也没改善。唉

网友:
已经向大疆客服反应,希望早日解决。

网友F:
手头二架飞机,3寸机天空端基本没问题,但是五寸机很少录完整。设置都是一样的,用的也是同一张sd卡,也不知是个什么尿性。

楼主:
引用 网友F:
手头二架飞机,3寸机天空端基本没问题,但是五寸机很少录完整。设置都是一样的,用的也是同一张sd卡,也不 ...

是啊,愁死。

网友:
等下个固件看看 能不能更新吧

网友:
固件升级的原因,周围模友都出现这个问题

网友G:
现在我越来越糊涂了。到底是卡的问题还是固件的问题?前面用金士顿的山寨垃圾卡。时不时出现错误。又换了一个闪迪的128G无人机专用卡。直接出现错误提示。结果退货了。换了一张64g和32g的无人机专用卡,飞了快40个电池,经测试也没有任何提示,都录下来很顺利。在以后的日子里再测试一下子到底是固件的问题还是卡的问题。希望不要再出现卡异常错误的提示。

楼主:
引用 网友G:
现在我越来越糊涂了。到底是卡的问题还是固件的问题?前面用金士顿的山寨垃圾卡。时不时出现错误。又换了一 ...

反正不是卡的,问题,我的几张卡御2 录4k都能用。天空端,不能用,至于是固件,还是天空端硬件问题。就不知道了

网友H:
楼主您好,感谢您的反馈,我们已经将您的问题反馈给工程师,下一版本固件会优化此问题。目前您可以将天空端和眼镜连接好后,在眼镜里尝试恢复出厂设置,看是否能够改善,有问题欢迎与我们及时联系。

楼主:
引用 网友H:
楼主您好,感谢您的反馈,我们已经将您的问题反馈给工程师,下一版本固件会优化此问题。目前您可以将天空端 ...

感谢,大疆厂家重视,还请,尽快解决

网友(2020-06-04):
今天又多次遇见不能录像的问题了,跟内存卡无关,希望大疆能够重视一下这个问题。

网友:
同样问题,基本起飞10s内提示异常。闪迪内存卡。

网友:
我已经放弃大疆天空端卡录了,现在只用狗

网友(2020-08-02):
我也出现和你一样的情况,一模一样!不知道怎么解决!我的出错率比你还高!每一电都内存卡异常

网友:
600固件问题依旧,有时间录像好几个起落没问题,有时候一开始就有问题,接下来每个起落开始几十秒就提示卡有问题。

之前400固件,用的u1卡,都没问题,三个天空端都很正常。500固件换成了金色的闪迪a2   u3卡,问题依旧

盼星星盼月亮到600固件,录像开始正常几个起落后就不正常,之后就不正常了,下次飞(第二天)前几个起落有正常了,刚有买了闪迪的黑色u3卡,最贵的卡了,再不行。。。我就无语了。

反之眼镜端一直录像很稳定,之前的400固件录像也很稳定,从500见开始问题就出现了。。。。

不能不能出个pro版的天空端,录像稳定一些,录像质量再高一些,这样就不用挂狗了,贵1000元也能接受啊。

现在的天空端录像就是个鸡肋,总是不稳定,眼睛端飞远录像又不清楚。。。。。

网友:
推荐用sandisk的白卡,就是行车记录仪专用卡。那个出现概率会小点,速度也够。还有就是,不要没停止录像就直接拔电,那样几本是必定出现sf卡异常问题,还会损坏最后在录的文件。

网友:
我觉得可能温度太高了……我开到1200mw 经常断。开700mw好像故障率低一点了。另外我用电脑格式化了一次后 比以前几秒就断的好多了(不要勾选“快速格式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