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33弹簧天线影响多大?

楼主(2020-04-23):
弹簧掉了影响多大,有直接卖弹簧的吗 是不是带个针插进去的?

网友A:
完全没辐射振子了,下边黑色的都是带屏蔽层的。

网友B:
掉了就是没天线,通电可能烧。买个换上就好
来自微站

楼主:
引用 网友B:
掉了就是没天线,通电可能烧。买个换上就好

这根黑线不叫天线吗?那个弹簧才是天线?

这个天线买什么型号的啊?

网友C:
那根线不叫天线,而叫作馈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完全没辐射振子了,下边黑色的都是带屏蔽层的。

就是没那个弹簧就不建议使用了是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根线不叫天线,而叫作馈线。

那馈线弹簧没了 是不是就不能使用了?

楼主:
买的这个ipex天线 看着样子差不多就行吧 我看卖的天线长度可能有略微的差异 影响使用效果吗?接口不用选择吧 默认的就能扣上?

网友A:
后果已经告诉你了,别的不是几句话说得清的。找不到一样的,要么直接换模块套件,要么等烧了再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后果已经告诉你了,别的不是几句话说得清的。找不到一样的,要么直接换模块套件,要么等烧了再换。

多谢多谢 已购买等待换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