树莓派高清延时测试,急地面拉锯

楼主(2020-04-23):
咸鱼收的辣鸡树莓派3b2块, ac56网卡,720p,200ms以内,棒子天线,地面500米,感觉比模拟图传强多了

网友:
空中拉一把看看距离

网友:
这套,空中部分多钱?

网友A:
AC56 多少功率 的 ? 品牌型号介绍一下? 你用了几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AC56 多少功率 的 ? 品牌型号介绍一下? 你用了几个?

华硕ac56.功率听说是500mw,空1地23个网卡

网友A:
引用 楼主:
华硕ac56.功率听说是500mw,空1地23个网卡

是不是上俩平板会好一些..2.4G的?会不会影响遥控信号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上俩平板会好一些..2.4G的?会不会影响遥控信号呢?

我用的5180频率,上平板肯定远些咯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用的5180频率,上平板肯定远些咯

5G 地面500米?那效果已经可以了...天上的话2km是肯定没问题的应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上俩平板会好一些..2.4G的?会不会影响遥控信号呢?

77的帖子讲的还是挺详细的,可以去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5G 地面500米?那效果已经可以了...天上的话2km是肯定没问题的应该

还没时间飞,有时间上平板去飞下看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全套600+

这个价,这个延时,大疆天空端考虑下

网友B:
模拟图传就是一坨屎,早就该淘汰了

网友:
那可不一定,飞远了模拟图传还有图像,至少还剩下OSD。数字就不好说了

网友C:
我正在观望,据说地面端正在测试树莓派4B

楼主:
引用 网友B:
模拟图传就是一坨屎,早就该淘汰了

到目前为止,还是模拟,数字一起用,保险点

网友D:
这个图传就是屎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图传就是屎

做为一名无米的屌丝,这个还是可以接受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正在观望,据说地面端正在测试树莓派4B

没米上4b啊,3b+都舍不得用

网友:
4b和3b+已经差不多价格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