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佬们都用多大的电池飞亚拓500X,2600的是不是小了?

楼主(2020-04-24):
亚拓500X,理论上2600-3300的电池都可以,但是整机明显比以前的500大一圈,电机也大了不少

这么一来2600的电池应该是小了吧?还有一般75%油门可以飞多久?

网友A:
2600 不暴力飞可以飞3.5分
3300 不暴力可飞4.5分

暴力飞  2600 2分,3300 3.5分,下来3.7

网友:
引用 网友A:
2600 不暴力飞可以飞3.5分
3300 不暴力可飞4.5分

不会吧你用的什么电池,我3300电池70%油门5分钟下来3.8啊!

网友:
都470桨了,3300吧

网友B:
原来430桨的500直升机,用的是3300的的电池

网友:
引用 网友B:
原来430桨的500直升机,用的是3300的的电池

是咧,430桨都用3300了,所以470的桨至少也得3300,如果能塞下,4000的电池估计更舒服些,哈哈~

网友:
我亚拓500L用3000毫安55c电池,3d飞了5分钟,亚拓真是省电

网友(2021-01-16):
引用 网友A:
2600 不暴力飞可以飞3.5分
3300 不暴力可飞4.5分

请问,如果单纯飞一飞航线,悬停一下,不玩3D.油门50%左右,大概能飞多久 3300的电池。

网友:
引用 网友A:
2600 不暴力飞可以飞3.5分
3300 不暴力可飞4.5分

我3000,悬停可以5.5-6.5分?好像是,或者5.5-6分下来3.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