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问:华科尔d10加四合一刷机后用什么协议飞minicp?

楼主(2020-04-24):
不知道是选哪个协议了,高人指点一下,谢谢!

楼主:
试过这个,不行,是不是要设置什么呢?

网友A:
清除遥控的固定ID

网友B:
引用 楼主:
试过这个,不行,是不是要设置什么呢?

首先你要把飞机的清除ID调到对频模式,然后再控上对频

楼主:
引用 网友A:
清除遥控的固定ID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首先你要把飞机的清除ID调到对频模式,然后再控上对频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