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视频】3寸涵道机首飞,真的感觉很稳

楼主(2020-04-24):
跟5寸的手感完全不同
猎户机架  RF飞控,TM1507  3800KV电机,4S1500电池

网友:
果然很休闲

网友:
有图片吗?

网友A:
后来还是换了RF啊,用了之后就不想用BF了。。

网友B:
RF系统哪里好,哪里下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后来还是换了RF啊,用了之后就不想用BF了。。

里面有现成的涵道预设,不用调参,设置好直接飞,很稳

楼主:
引用 网友B:
RF系统哪里好,哪里下载

买的RF飞控
原来的F4曼巴MINI装这个上面 怎么调都会有抖动,直接搞晕掉了
后来上的RF,很爽,F4直接闲鱼上扔掉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买的RF飞控
原来的F4曼巴MINI装这个上面 怎么调都会有抖动,直接搞晕掉了
后来上的RF,很爽,F4直接闲 ...

F4曼巴MINI,不能装RF固件吗

网友:
很棒的悠闲飞的圈圈机。

网友:
要稳还不简单,一台御2飞到打瞌睡。我认为,穿越机就应该晃来晃去,哈哈哈哈

网友C:
楼主姿势很销魂啊

网友D:
不包遥控器摄像头电池配置下来多少钱?

网友:
能飞几分钟?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包遥控器摄像头电池配置下来多少钱?

淘宝上都能查得到的价格

楼主:
5分钟最多     1500的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姿势很销魂啊

新手啊,没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