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电装大佬吗?请教个技术问题。银燕电机、电调如何搭? ...
有电装大佬吗?请教个技术问题。银燕电机、电调如何搭?配

楼主(2020-04-24):
银燕2205 2300kv
电机
, 好赢20A电调,3s
电池
,6040两叶桨,
测试半油10秒拉力350g,满油5秒 拉力660g ,30%油20秒。
问题1. 关油后电机有点发烫,电调有点热,正不正常?
问题2. 主要是冲浪背推用,满载700g ,以小电流长续航为主,我这个动力配置是否需要调整?

楼主:
自顶一下 ,等待中。。。

网友A:
帮顶一下 希望有大佬看到

网友B:
2212电机40安电调

网友B:
加高电机座用8寸桨

网友:
电调30A,5寸两叶桨。

网友C:
电机略小,最好加高电机座用2216电机,上8寸到九寸的桨。因为穿越机的电机效率不高。要想飞远得给电子设备留足够的余地,电调用40A的。

网友D:
既然能够测量拉力,那你就换用不同的桨叶来测算一下拉力和电调电机的温度什么的,有条件还可以测量一下功率,可以判断飞行时间。

网友E:
电装大佬不知道有没有,女装大佬应该有几个

网友F:
小马马,拉大车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