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人机
APM调参求助

楼主(2020-04-24):
请问各位摩友,我的APM连接MP软件后,在初始设置里面所有的固件类型都是NONE.如果点击飞机图标就提示“加载固件错误”

网友A:
查天线是不是松动,看数传功放是不是烧了!

楼主:
请教各位APM地面站在哪下载最新版

楼主:
提示“there was an unexpected error",

网友B:
先刷小车,在刷别的

网友C:
把乱七八糟的线拔掉,端口1接数传会让端口0连不到MP,我就出现过

网友D:
我好像遇到过,换个版本就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