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7飞控驱动的疑问

楼主(2020-04-24):
我原来一直使用F4飞控,F7飞控从来没有用过,打算近期买一块F7飞控试试,有两个问题请教大家
1、
电脑原来装好了F4的驱动,连接F4飞控板可以正常烧写固件、调参。
收到F7飞控后,烧写固件、调参前,电脑需不需要安装F7驱动?
2、如果电脑原来有F4的驱动,现在又安装了F7驱动,若干天后,旧的飞控板(F4)要连电脑调参,需不需要再装一次F4驱动?

网友A:
两个驱动一样的

网友B:
亲,换飞控f7,还需要准备烟花爆竹若干,启动典礼要用。然后电脑最好I7以上,显卡越贵越好,不然怕你带不动地面站。焊好,通电之前一定要拜拜。人越多越好,香越高越好。心诚侧灵哟,亲

网友C:
f7好用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