曼巴 F722 50A飞塔问题

楼主(2020-04-24):
最近组装了一架6S花飞机架,用的曼巴的F722飞塔,曼巴2308 1900KV电机,格式1300mah 6s电池,4.1的固件,在默认pid状态下低油门很稳,但是一加油门就会猛抽一下,试着降低pid主乘数有所缓解,(P值大概降到了20出头)但还是感觉做大动作的时候,会卡一下的感觉,

试过朋友的6S机架,银燕2206 1600KV,好盈60A,大力F722飞控,6S状态下,默认pid就已经很好了
懵逼,有哪位大佬可以指点迷津

网友:
老老实实换大力,曼巴折腾到你绝望

网友:
考虑装机共振

网友:
这个2308电机貌似大油门就会抽

网友:
我1900kv以上的電機都有這個問題

楼主:
4S飞的,一点事没有

网友A:
對,6s和高kv值電機才有這問題,以前4s什麼問題也沒有,你可以設定電調的demag從low改做high , 會有幫助,試完告訴我結果

楼主:
问题找到了,不是飞塔的问题,是电机的问题,更换银燕 2207 1600KV电机,4.1固件默认pid就很好飞了,全油门也很顺畅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對,6s和高kv值電機才有這問題,以前4s什麼問題也沒有,你可以設定電調的demag從low改做high , 會有幫助, ...

确实是电机的问题

网友B:
我也是遇到这个问题,我用的是tmotor f60 pro iv 1950kv电机 ,默认滑块全是1,悬停时快速推大油门,飞机会快速晃动!加大PID会改善一点,但是电机特别的热。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是遇到这个问题,我用的是tmotor f60 pro iv 1950kv电机 ,默认滑块全是1,悬停时快速推大油门,飞机会 ...

是慢速晃动,还是快速抽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是遇到这个问题,我用的是tmotor f60 pro iv 1950kv电机 ,默认滑块全是1,悬停时快速推大油门,飞机会 ...

如果是抽动的话应该是降低pid会有改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