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块钱】做个穿越机可编程LED灯条

楼主(2020-04-24):
大家玩穿越机都喜欢加上LED灯条,又好看又骚气,还可以通过地面站设定各种颜色、闪烁,也方便寻机。
但是买4个灯条最少也要好几十,其实ws2812灯珠线路原理很简单,今天就来教大家如何一块钱成本自己制作一个LED灯条。
一、材料准备
1.ws2812B灯珠;2.双面喷锡洞洞板;3.常用工具。

首先上原理图。ws2812B灯珠4个脚位,分别是VCC(电源正),GND(地),DOUT(信号输出),DIN(信号输入)。

电源接5v,前一个灯珠的DOUT接下一个灯珠的DIN就可以了,如下图。

二、焊接线路
计划将6个相邻的焊盘作为一个灯珠的位置,在洞洞板背面焊接上相应的电源和信号线。

接上出线。

三、焊接灯珠
一侧一侧的焊接,还是比较容易的。

只是示意一下,焊接的比较随意,歪歪扭扭的,松香烧黑了,哈哈哈,请忽略。
正常这种贴片元件应该用回流焊,但烙铁也能胜任。
四、裁切形状
用钳子或者小刀切割成灯条状,就可以用了。我这里就不裁切了,大家自己动手做的时候可以做得更细致点。
之前也试过不用洞洞板,直接用最细的硅胶线焊接,最后用透明热缩管套上,还是柔性的,也不错。
五、接线
把5v和GND分别接在飞控、分电板或者电调的5vBEC上,信号线接在飞控的LED信号焊盘上。
我这里用的充电宝供电,信号线接飞控。

看看效果。

哈哈,可能焊接有点问题,只亮了3颗,不管了,很潦草,是这么个意思。
六、设置LED_strip
在BF中设置颜色、闪烁等等效果。要是嫌设置麻烦的话,我这里还有一段CLI命令,复制进去,回车然后保存重启飞控,就可以实现颜色随油门大小变化的效果,还有转向灯的效果,即打左右横滚对应方向的灯就会闪烁,杆量越大闪烁越快。
# led
led 0 0,15::ATOI:5
led 1 0,14::ATOI:5
led 2 0,13::ATOI:5
led 3 0,1::ATOI:5
led 4 0,0::ATOI:5
led 5 15,15::ATOI:5
led 6 15,14::ATOI:5
led 7 15,13::ATOI:5
led 8 15,1::ATOI:5
led 9 15,0::ATOI:5
save

七、最简单的方法
要是还嫌麻烦,我自己设计的ws2812 LED灯板PCB,还可以加自己喜欢的LOGO,美观、方便、个性,哈哈哈。
上图看看,*鱼,搜“穿越机led灯板”你就能找到。

网友A:
楼主可以,弄点锡膏焊这种会容易得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可以,弄点锡膏焊这种会容易得多了。

嗯,是的,不过只是展示一下过程,身边没有锡膏

网友B:
从兴趣出发可以搞。从经济考虑,算了吧,弄一天,省几十块,还没有买来的结实,炸一次,就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从兴趣出发可以搞。从经济考虑,算了吧,弄一天,省几十块,还没有买来的结实,炸一次,就知道了。

请看第七点,有更简单的方法啊,做好的pcb,自己焊接,效果和买来的一样一样
*鱼,搜“穿越机LED灯板”就能找到了

网友C:
直接购买,一步到位

网友D:
支持楼主,玩这个本来就是要折腾才有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C:
直接购买,一步到位

土豪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支持楼主,玩这个本来就是要折腾才有意思

对,就是折腾,哈哈哈,乐趣全在折腾

网友E:
我做了1000条,还有800条,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做了1000条,还有800条,哈哈

哈哈,可以可以,我也打算做一大批慢慢用

楼主:
不用板子,直接用最细的硅胶线焊接,用透明热缩管套上,效果也不错的

网友F:
这各与飞控连接有协议标准么?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各与飞控连接有协议标准么?

没有,飞控的led信号输出默认就是给ws2812这种可编程的全彩LED用的,所以,接上就能用。记得来*鱼搜索“穿越机led灯板”

网友:
晓得了,谢谢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