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inwing信天翁装机记录

楼主(2020-04-24):
趁着活动新入一架,肥翁,空间巨大。白胖的肚子应该叫Baymax,大白。

首先腹部、翼梢贴膜

装机

司南无法刷写BLHeliS电调,只能装回穿越机重新刷写一遍,电机反向只能交叉两根线

奋兴战神1w给它最好的位置散热

重新学习了枫叶关于915天线讲解,原来双天线要这样摆

白蛇摄像头和gps

定位器放机头,电池特斯拉217004s1p

为了减重,飞控减震板都省了,采用3M的5mm海绵胶

打好线路标签

完成,等天气择日首飞

网友A:
我说刷电调关刹车没效果呢,我也是用司南,有啥好办法不。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说刷电调关刹车没效果呢,我也是用司南,有啥好办法不。

司南不支持这个协议,刷写固件也就只能改个正反,改改电调声音之类的。刹车没必要吧

网友B:
电池太小了点
来自微站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池太小了点

是的,不飞远,半小时足够

网友C:
引用 楼主:
是的,不飞远,半小时足够

1P的21700电池,不是容量少,而是电流可能不够,大约10A左右,需要注意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1P的21700电池,不是容量少,而是电流可能不够,大约10A左右,需要注意一下

你说得对,还有点压不住头

楼主:
引用 网友C:
1P的21700电池,不是容量少,而是电流可能不够,大约10A左右,需要注意一下

bst的21700可以40a放电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说刷电调关刹车没效果呢,我也是用司南,有啥好办法不。

买个USB 调参器

楼主:
引用 楼主:
你说得对,还有点压不住头

新鲜出炉的三洋18650GA,更换动力4s2p

网友D:
总感觉楼主的915天线不对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总感觉楼主的915天线不对呢?

你的建议呢?

网友:
我有架肥翁,用來飛遠程,目標30KM. 用果子飛控+R-Link433. 4S2P10500mah 18650電。測試了航程可以達到75KM.

楼主:
引用 楼主:
你的建议呢?

你可以研究下枫叶的915讲解

网友(2020-09-05):
楼主用的什么电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