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这油直还差什么电子设备?

楼主(2020-04-24):
已有:舵机,3S接收电(兼电启动电),点火模块,乐迪AT10II遥控器。会用万用表,电烙铁。
目的:把尘封多年的雷虎50老油直打做成稳定悬停的家伙。
准备买乐迪R12DS接收机,
想用乐迪 Mini PIX飞控(或者能够兼容乐迪的其它飞控)。

请问:是否需要买一个电调?以及还需要其它什么?

恳求高手们、前辈们指教!
(我不知道怎么上图、上视频,顺便请教!)

网友A:
电调?油电混合?

网友B:
燃油的不需要电调

网友B:
有副翼的旋翼头需要一个普通的锁位陀螺仪或者三轴陀螺仪只使用尾舵通道。

楼主:
引用 网友B:
燃油的不需要电调

那我怎么用3S的接收电驱动5V的舵机和工作电压:4.8-10V的乐迪R12DS接收机?电压不对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调?油电混合?

甲醇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副翼的旋翼头需要一个普通的锁位陀螺仪或者三轴陀螺仪只使用尾舵通道。

首先要感谢您的回复!
好吧,我把3S改为2S供电;
乐迪MiniPix飞控的电源模块 V2.0:  工作电压:输入:2-12S
                                                                         输出:5.4V 2A
乐迪MiniPix 飞控板                          工作电压:          5.1V
舵机                                                 工作电压:             5V
乐迪接收机R12DS                            工作电压:     4.8-10V
点火器模块                                       工作电压:       8-12V

是不是有了飞控就不需要陀螺仪?

楼主:
接法如下不知道对不对?:
2S接收电直供点火器和MiniPix飞控的电源模块,以及接收机R12DS,
MiniPix飞控的电源模块供电给MiniPix飞控,
MiniPix飞控供电给各个舵机。

网友B:
对不起,我审题不细了,忘了你有飞控了,有飞控就不用陀螺仪了,飞控里面有陀螺仪。

楼主:
引用 网友B:
对不起,我审题不细了,忘了你有飞控了,有飞控就不用陀螺仪了,飞控里面有陀螺仪。

非常感谢!

网友:
舵机换了,直接用2s供电

楼主:
引用 楼主:
接法如下不知道对不对?:
2S接收电直供点火器和MiniPix飞控的电源模块,以及接收机R12DS,
MiniPix飞控 ...

据说明书说:ESC1-6都不能够提供电源

网友C:
输出5.4V  2A的供电,电流强度远远不够,数码舵机很费电的,几个舵机同时用力,电源供不上,就等着炸鸡。最少5A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输出5.4V  2A的供电,电流强度远远不够,数码舵机很费电的,几个舵机同时用力,电源供不上,就等着炸鸡。最 ...

谢谢忠告!我也有这个忧虑,所以马上网购一个5A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