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新版BF使用DJI fpv使用7ms遥控,即FAST SBUS

楼主(2020-04-24):
     最新版的BF找不到FAST SBUS设置,也就是使用DJI的7MS遥控,找了好多资料,竟然在大疆的英文版论坛找到说明,诶。
     按照设置,最新版的固件都可以使用fast sbus了,普通遥控器是14ms,如果延迟低到7ms,还是很可观的啊,通过优化BF 滤波设置,也就提高个1-2ms。

      since Betaflight made some changes to their configurator, so if you are using a development version flight controller firmware and Betaflight configurator with a release date of August 15th or later, you may not be able to find the DJI-HDL-7MS protocol. In this post, I will show you how to find that DJI HDL protocol.
You can refer to this post to see how to install the Betaflight 10.6.0 configurator.

https://github.com/betaflight/betaflight-configurator/releases

There are two ways to enable the HDL protocol. The first method is recommended because it can still be used after the 4.1.0 flight controller released version replaces the development version. The two ways are:

I. The first method can be applied to the flight controller firmware and configurator that has been updated on August 15th or later:

1.  Go the DJI FPV Goggles’ Settings-Device menu, then choose the HDL protocol.   ----现在大疆FPV眼睛显示的是FAST SBUS。
2.  Enter the Betaflight configurator, then choose the S.Bus protocol.
3. After choosing S.Bus protocol, enter the CLI command mode.
Input “set sbus_baud_fast = ON”.   -----其实就是BF界面上不显示FAST SBUS,而需要通过命令行设定即可。

Press Enter, then wait until the prompt shown in the picture below appears.
Then input the “Save ”  press Enter to restart the flight controller.

     就搞定了,测试可以。

网友:
CLI(命令行):
输入:
set sbus_baud_fast = ON
回车
输入:
save
回车

网友A:
输入命令后怎么能确定我已经成功操作了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输入命令后怎么能确定我已经成功操作了呢

如果你眼镜端设定了fast subs,飞控没对应设置,飞控识别不了接收机信号,换句话说,眼镜端设定了,飞控能识别到接收机信号,就说明设定成功

网友B:
延迟低了会不会缩短遥控距离?

楼主:
引用 网友B:
延迟低了会不会缩短遥控距离?

sbus是飞控与接收机之间的通讯,遥控距离是接收机与遥控器之间的通讯,应该没有影响